问个SPI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08-06-03):
   开始自己的SPI工作不正常了经常出现匪夷所思的问题,原来是波特率太高了,我的SPI2在APB1上,SPI_Config中设置是这样的: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因为ST说SPI最高18Mb,所以就简单的32M/2=18这么设置的,接着就完蛋了,经常出奇怪的毛病。
   现在设置的是SPI_BaudRatePrescaler_8工作就正常了,可是速度是不是就只有36M/8=4Mb了啊??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

我用示波器看了。。。。只有2M的频率

网友A:
我是说当你认为是18M时用示波器看看

为什么在你认为18M时会有问题?

另外,SPI通信的另一端是什么器件?是否支持这么高的时钟频率?

楼主:
。。

   SPI器件是华邦的串行FLASH W25X40,最高支持75M的时钟,我在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时CPU只有单步执行才能读到SPI_DR的数据,一但全速跑起来就死在判断RXNE置位那里了,我分析是时钟太高,CPU的SPI根本没收到数据,所以没有置位RXNE。

   现在调整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全速单步都OK,这是不是我分析的时钟过高导致STM32没接收到25X40的数据?
  当然也不能把STM一棍子打死,也没准是25X40的原因

网友A:
请用示波器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是STM32没有正确地发出信号还是你的串行FLASH没有正确地响应?

不是要把谁一棍子打死,而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准确地判断故障的根源。

网友B:
和我的问题一样

因为你的SPI是双向的,所以每发一个数据,都会收到数据,然后会产生的OVR标志,该标志不清除,所有的数据都不能进来。
解决的办法是每发送一个字节,就读一个字节,这样防止OVR标志产生,具体可以见我的SPI 问题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