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STM32的复位设计

楼主(2008-06-03):
不加外部复位IC是不是肯定没问题?STR7不加,试了10次启动,有2次不能工作啊。

网友A:
STM32内置上电复位、低电压检测、调电检测等功能

STR7没有这些功能,所以STR7需要外部复位电路,而STM32为用户节省了这方面的成本。

网友B:
最好加上

很多芯片都有内部复位,但大多不太可靠,
加上外部复位芯片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