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单片机的IO口功能复用问题?

楼主(2008-06-03):
IO除了可以当普通IO口外,还可以连接片内外设作为输出输入,但是有的IO口有好几个功能,如果IO被选择成了AF,那麽怎么确定连接到那个片内外设了?

网友A:
请把不用的内部外设关闭,只开启你要用的那一个

楼主:
?

你的意思是,如果开了就冲突了?

网友A:
可能会有冲突,但我不确定

所以只开启你要用的那一个是最好的办法,也不会对你的应用产生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