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所有的IO口都能直接上5V吗

楼主(2008-06-04):
(无正文)

网友A:
请参考STM32的数据手册

数据手册中管脚分布列表中只有标注FT的I/O是5V容忍的。
STM32F103CDE增强型系列数据手册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STM32F101CDE基本型系列数据手册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STM32F103增强型系列数据手册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STM32F101基本型系列数据手册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网友B:
不带AD输入的基本上可以

如果带AD输入功能的引脚在不用AD功能时,也容忍5V就更好了

楼主:
5V的IO口输出的电压也是5V吗?

5V的IO口置高电平时,输出的电压是5V吗?

网友C:
不是,因为STM32系统没有5V的电源

只是可以输入5V电压而不损坏

网友A:
STM32不能输出5V电平

如果要求产生5V电平,可以配置I/O为开路输出(OD),然后使用外部上拉到+5V。

网友D:
FT = five tolerant

仅仅是可以接受5V输入,输出的话用OD+上拉

楼主:
输出的话用OD+上拉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懂,大侠能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