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II 可以仿真大容量的stm32吗

楼主(2008-06-05):
需要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网友A:
需要更新内部固件程序,目前还不支持

估计下个月会有结果。

楼主:
希望香主即时发布

这么说现有的 即使更新驱动 都不行吗

网友B:
ST-LINK2不支持固件自动升级功能吧?

要用的话,还得整个新的!

网友A:
还未考虑如何升级,首先要实现相关功能

随后再考虑升级的方案。

网友B:
不知道后续会不会考虑支持RDI?

网友A:
支持RDI有什么用?

网友B:
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啊

前提是这个开发环境可以支持RDI调试接口。

网友C:
Re:

还是用J-Link为好..

网友D:
st-linkII 最大可以彷真多大的stm32?

网友A:
11楼:都可以,请看2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