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JTAG口当做普通GPIO口

楼主(2008-06-05):
我看手册上说STM32复位后, JTAG起作用, 通过设置特定的寄存器后JTAG可当普通IO口使用, 问题是: 每一次复位后都要设置,还是只需设置一次后JTAG口永远成为普通IO口, 复位后, JTAG的几个引脚处于什么状态,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A:
请参考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GPIOs and AFIOs章节

5.1.1 通用I/O(GPIO)
复位期间和刚复位后,复用功能未开启,I/O 端口被配置成浮空输入模式(CNFx[1:0]=01b,MODEx[1:0]=00b)。

复位后,JTAG 引脚被置于输入上拉或下拉模式:
 - PA15:JTDI 置于上拉模式
 - PA14:JTCK 置于下拉模式
 - PA13:JTMS 置于上拉模式
 - PB4: JNTRST 置于上拉模式

STM32F10x参考手册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