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STM32的芯片加上串口超时功能,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楼主(2008-06-07):
为什么STM32的芯片串口没有超时功能呢,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同是CORTEX-M3内核的流明诺睿的芯片都有支持串口超时,
在接收不定长的数据时很有用,

网友A:
很有用的功能

网友B:
STM32的串口比较简化

估计是定位问题

网友C:
串口超时功能确实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但在一个完备的数据交换系统中,“接收不定长的数据”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取得做法,这种方法在遇到外界干扰时是极不稳定的也是不可靠的。

好的数据交换协议应该始终使通信双方在已知的时间传送已知数量的数据,而在不需传送数据时不做无谓的等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出错的机会。

网友D:
不同层次的问题吧?

我每次都在驱动层里面做这个工作;有这个功能的 MCU 太少了吧?

网友E:
不同意香水的看法

比如说常用的工业协议modbus rtu,帧判断完全依赖于字节之间的延迟。

网友F:
STM32的UART没有硬件FIFO

所以,加入串口超时功能,好像意义不大吧??
有5个UART,却没有硬件FIFO,有点可惜!

楼主:

虽然用一个定时器也可以产生一个串口的超时功能,但在有系统(如UCOSII)的情况下可能会有BAG,中断台频繁了吧

网友F:
如果几路UART同时使用,并且速率比较高的话,

没有硬件FIFO,中断确实太频繁了。

网友G:
没有硬件FIFO,对于单片机来说没问题,但对于速度高的芯片

确实是个问题

过于频繁的中断会严重影响数据吞吐率,从而制约它的应用场合

这应该是因为STM32一开始就定位于低价的控制应用吧,
过于局限了哦

网友A:
串口不是很好

网友H:
串口超时功能确实不错

有FIFO还不够,如果有结合DMA的超时,那就有点"完美".

4楼:"这种方法在遇到外界干扰时是极不稳定的也是不可靠的"
是否可以这样:串口方式抗干扰不好,我们用其他的方式,不用串口?

在21BBS上看来看去香主是最兢业的了.

楼主:
如果串口的功能和ARM7一样,绝对用它

如果串口的功能和ARM7一样,绝对用它
用到串口通讯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F:
串口是不可缺少的。俺的很多项目里就用到了几路串口。

新版的STM32有5个UART,却没有硬件FIFO,真不知道ST的设计人员怎想的???

网友C:
为什么UART一定要有硬件FIFO?

除了超时功能之外,DMA不能替代FIFO的功能吗?

请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楼主:
LUMINARY的所有芯片都有超时功能和FIFO,这肯定是有道理的

网友C:
回18楼

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没有DMA。

网友I:
没有硬件FIFO,对于速度高的芯片

也不一定有问题。STM32的串口在接收小于1Mbps波特率的数据时,对性能的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G:
不过,由于有DMA,那就得另说了

但超时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J:
在工控领域,串口还是最实惠的。

楼主:
其实STM32也有其优势

其实STM32也有其优势:
IO脚比流明的要多,引脚排列规则一些;
个人觉得:在不需要UART的地方都用STM32,其他另考虑

网友C:
呵呵,好像没有FIFO STM32的UART还不能用了

“其实STM32也有其优势.......在不需要UART的地方都用STM32”,这是不是说没有FIFO的UART很不好用?

试想要传送100个字节,如果通过一个深度为16字节的FIFO,则至少要中断7次才能传送100个字节;如果使用DMA,则只需在传送结束时中断一次。哪个更高效?

对于Modbus RTU这样的协议,使用DMA也不会比使用FIFO效率低:

Modbus的请求数据包都是由下面几部分构成:
一、从机地址;固定为一个字节
二、功能代码;固定为一个字节
三、功能参数;长度依不同功能代码而不同
四、数据域;长度在功能参数中定义
五、校验码;固定为两个字节

下面以功能代码=0x03的数据包交换说明如何使用STM32进行数据传送:
1、主机发送8字节:
  从机地址:  1字节
  功能代码:  1字节 = 0x03
  起始地址:  2字节
  读取数目:  2字节 = N
  CRC校验码: 2字节
2、从机先接收2字节,当得知功能代码为0x03时,再继续接收6个字节
3、从机发送 N*2+4字节 = (1字节功能码+1字节数据长度+N*2字节数据+2字节校验码)
4、主机接收从机发出的(N*2+4)字节数据。因为主机知道N的数值,所以主机知道从机响应的数据包的长度

这里可以看到,如果没有FIFO,需要在上述第2阶段从机接收主机请求时分为两个步骤进行;而在其他的阶段使用DMA的效率不比使用FIFO差,而且在第4阶段,如果数据包长度大于FIFO深度时,使用DMA的效率更高!

网友F:
16楼的说法,只用一路串口当然没啥啦

你试试把STM32的5路UART串口同时用上吧。
38400的波特率。

另,赞同23楼 徐兄的说法。
×××××××××××××××××××××××××××××××××
引用 网友K:
ST MCU ←返回版面

21楼: 没有 FIFO 问题是不是很严重?

我得ARM7系统,不管是ATMEL还是NXP的都只使用了FIFO 一个字节中断。也没问题。

如果用【9600】 BPS. 则大若是  【1】毫秒 中断一次!
中断程序耗时大概是 【0.5】 微妙吧!

如果是16字节的FIFO. 最多是 【16】毫秒中断一次!
×××××××××××××××××××××××××××××××××

网友C:
俺对Modbus不熟悉,请问Modbus最高波特率是多少?

Modbus的最高波特率能达到38400?难道你真有必要多路UART在同一时刻同时多路传输不定长数据包?

凭空理论上讨论没有意义,能否给个具体实例,我帮你分析如何实现,我可不想过多的进行这种纸上谈兵。

网友L:
你们用过luminary的串口FIFO吗??

最近在用LM3S8962,上个星期写串口程序

呵呵,有周立功的例子及LM的库文件确实方便,可利用串口中断实现发送和接收时,发现FIFO不好用哦,程序发和收数据都用了FIFO方式

发送数据时,主程序中启动发送并填充发送FIFO,后续数据由发送中断完成填充,利用一个全局变量记录发送中断此数,看看发送一帧数据到底发生了几次发送中断,可惜每次读出的值不太一致,不过总的来说发送FIFO还是起作用了。

接收数据时,利用接收中断读取接收FIFO,在接收中断中开启了超时中断,利用两个全局变量分别记录接收中断和超时中断次数,结果是两个中断次数加起来等于我接收到的数据个数,也就是说接收FIFO根本没起到作用啊,设置了不同的接收FIFO深度,都一样,只是超时中断及接收中断次数变化了,但两个之后还是没变,真是晕,利用的是例子程序哦。

不知是咋回事,难道那个地方没注意。

网友E:
28楼:关键是你没有延时无法判断什么时候是一个帧的开始和

网友I:
STM32的5路UART串口 & 38400的波特率

  同时用上STM32的5路UART串口,即使都使用38400的波特率,会消耗多少STM32的CPU资源?
  即使在最耗CPU的接收阶段,我看也耗不了多少资源:总共约等效于200k的波特率,消耗STM32的CPU资源 < 5%(或许 < 2%),有必要那么担心吗?

网友J:
没有硬超时算是遗憾,谈谈我以前玩串口的感受

两个独立的设备用串口通信进行互联,可能发生一切状况,唯一的两边都可以独自判断的物理条件,就是时间了。
----用老铁路的话来说:耗子把线咬来吃了,小偷把线偷去卖了咋办。

我对高可靠性串口通信的一个基本总结就是:各自安装自己的“超时闸门”,过时不候,判故障。串口在一个系统里可以多到多少?----MOXA有256口的串口卡!

对以实现一个健壮的、可自我恢复的、故障隔离的集散式串口通信网络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必须的。如果有硬件超时,当然可以从中受益匪浅,以前用51和PC上basic搞的系统,还不是只有软件来实现“时间闸门”。

楼主:
回楼主:

如果主机需要接收10字节,而实际上由于不可预测原因,只受到9字节,程序是傻等待呢?
以前用51做东西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这点,我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检查接收计数器的数量,如果前后相等则认为是超时了,然后开始下一帧数据的接收。在用了ARM7的超时功能以后才发现有如此简洁的办法,更主要是通讯的交换速率提高了。
凭心而论STM32是个好芯片,特别是开漏可以输出5V,LM的只能到4V。
如果STM32的DMA和串口接收超时能同时具有那就太好了,不知道是设计的时候考虑步周呢还是成本的问题。

楼主:
错了,应该是回版主

网友C:
回楼上:STM32的UART具有错误检测功能

“如果主机需要接收10字节,而实际上由于不可预测原因,只受到9字节,程序是傻等待呢?”

只要从机发出了这10个字节,通常不会完全收不到,但有可能某个字节被干扰破坏;STM32的UART具有错误检测功能,可以检测各种错误,包括奇偶校验错、帧错误、噪声错误等,当使用DMA传输时,任一种错误都会产生中断。

对于从机中途出故障的情况更容易处理,只需通过一个定时器在第一个字节到达后开始计时,或按照我在下面帖子中6楼所描述的方法解决:请教Modbus高手makesoft:实现Modbus协议一定需要超时检测吗?

当然,有硬件的超时功能当然好,但没有硬件的功能时,多数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一些软件的方法解决。

网友J:
偶现在用的LPC2194

定时器干PWM去了,哇!只好把PWM的中断来生成系统滴答了! 好悲痛哦,盼STM32好啊,最后还是计划用这个的,LPC来得快------抄代码容易些,先把项目进度顶上再说了。

网友J:
回香版:

通信协议一般不要使用奇偶校验----------------------------如果你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使用商用调制解调器就知道, 都不支持11位的。

“帧错误”是什么意思?硬件检错?

楼主:
回版主:

用STM32的DMA串口接收数据时,如果没有达到设定的接收数量时,能读出已经接收的数据数量吗?
其实我很想应用STM32!!!

网友C:
STM32的DMA寄存器中有一个计数器,数据传输时随时变化

读取这个寄存器的值即可知道还有多少数据未传输完。

这个寄存器的名字是:DMA_CNDTR,详见STM32技术参考手册。

楼主:
回版主:

能读出数量,那就间隔读取并判别长度变化
试验中...

网友C:
没有QQ,也不做单独辅导,有问题在论坛讨论吧

这样既可以留个记录,也可以让更多人受益。

网友M:
间隔时间判断超时是可行的

没mS读取一下FIFO深度,如果连续4~5mS该值没有变换,可以认为是MODBUS帧结束。然后就停止接收,开始解析数据帧。
有硬件结束判断的好处就在于,连续多长字符时间内无新数据接收,UART即可中断,省掉了主程序轮询是否无新数据接收。

楼主:
我现在就是在UCOS2下的:

我现在就是在UCOS2下的:
每隔2MS检测一下DMA接收计数器的数量,如果相等则认为是一帧数据
另外香主说的IDIE的检测没有试验成功,期待香主示意 ...

网友C:
“IDLE的检测没有试验成功”是什么意思?

是没有收到IDLE中断还是收到了中断但数据帧还没有结束?

网友N:
DMA 不是可以把数据从内存自己搬给串口或从串口搬向内存吗?难道一定要FIFO吗

楼主:
IDLE中断可以和DMA联合用不?

假设设置DMA接收10字节中断,并开启IDLE中断,如果只接收到5字节后串口线上就没有了数据,此时能产生中断不?
如果能产生中断,这也就是和ARM相同的串口超时中断,指示超时时间不能调节而已.

网友C:
IDLE中断可以和DMA联合用不?——手册上看是可以但没试过

你可以试试看;有空我们也要试试。

网友O:
呵呵,没有硬超时,可以用软超时

一直都是这么的在用,定时器搞定,嘿嘿

网友P:
不完美呀,不同厂家片子都有自己的特色。

不同特色也对应了不同用户,要不都让一家做了。
AT在这个方面比较牛,不光是有串口DMA还有硬件超时。
LM的没仔细研究,不知道超时用起来如何。
STM32我觉得发送DMA比FIFO强点,但没硬件超时的话接收不定长帧DMA是个问题。

网友Q:
可以用空闲中断

?????????

网友Q:
可以用空闲中断

我用空闲中断和DMA一起用完成了modbus 通讯

网友R(2010-07-03):
我的想法是,

先用中断收取包头,

得到包的长度,再关掉中断,通过DMA接收剩下的部分

网友S:
中断过于频繁肯定会影响到数据的传输,还会影响到程序里面的其它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