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DDA,VSSA

楼主(2008-06-08):
STM32F MCU的数据手册上说,VDDA直接接到VDD上.此说法不妥.VDDA是模拟电源,与VDD之间应加磁珠隔离.

网友A:
哪一种封装?

楼主:
都一样,与封装无关

与封装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A:
我搞错了,VDDA和VSSA是每种封装都有,与Vref搞混了

楼主的意思难道是说,电气上VDD与VDDA直接不能直接相连,中间还需要其它电路?

楼主:
如果直接相连,叫一个名字就可以了

VDDA用于模拟电路.VDD若直接与之连接,数字电路的干扰会窜入模拟电路的.

网友A:
同意楼主的观点

数据手册上的意思应该是VDDA应该与VDD等电位,而不是简单的直接相联;至少应该在VDD上通过适当的滤波得到VDDA。 楼主是否是这个意思?

网友B:
VDDA应该与VDD等电位?

我觉得理解错了吧

电压从高到低的顺序应该是 VDD->VDDA->VREF

网友(2008-12-14):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的意见

网友C(2015-04-01):
说是要加一个磁珠,但不知道具体加多大,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