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脚stm32AD的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08-06-11):
看过64脚的STM32没有参考电压输入端子。如果需要比较精确的参考电压怎么处理?
如果用一个高精度的电源给模拟部分供电,是否能达到高精确采集?如果用电源直接供电的话,需要电源的电流是多少啊?手册上也不说模拟器件的功耗。

还有ad内部有个参考电源是1.2v,如果我用供电3v,不知道参考电压是3v还是1.2v

网友A:
64脚的STM32的模拟参考电压通过VDDA提供

如果用一个高精度的电源给模拟部分供电,可以达到高精确采集。

手册上确实没有给出VDDA的功耗,但给出了Vref+的电流(最大220uA)。VDDA应不超过2~3mA,但我需要与设计师确认。

ADC内部的1.2V不是一个参考电源,它相当于一个标准电压参考,这个电压不随输入电压(VDDA)变化。

楼主:
模拟电路供电只要不超过10mA可以考虑这种方案

STM32片子这么多AD,不提供参考电源,而且64脚以下的连个参考电源的输入端就没有,这个给使用者大大不方便。
还有我翻了好多手册,始终就没有查到模拟供电需要的功耗是多少,一般的参考电源的片子都不会超过10mA,太大电流,还不如直接用100脚的

网友A:
netjob 说的对

当Vref+为3.3V时,如果ADC输入是3.3V , 则ADC转换的数值是4095。

楼主(2009-02-25):
带独立电源参考,区别明显吗?

64脚芯片,用一个高精度的电源给模拟部分供电,可以达到高精确采集,那位测试过,区别大不?官方有没有类似的手册啊?
请用过高手指点

网友B(2011-08-02):
如果用一个高精度的电源给模拟部分供电,可以达到高精确采集。手册上确实没有给出VDDA的功耗,但给出了Vref+的电流(最大220uA)。VDDA应不超过2~3mA,但我需要与设计师确认。ADC内部的1.2V不是一个参考电源,它相当于 ...
引用 网友A:

请问目前确认清楚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我放弃用没有带参考输入的STM32,直接用100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