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片子内部的参考电压是不是一个固定值?

楼主(2008-06-12):
我想值到,内部参考电压,范围是1.16~1.24之间。更确切的电压我不需要知道
。我想知道每个片子的内部参考电压是不是固定的,就是不变的一个电压。

如果每个片子是一个固定电压,在出厂检验数据的时候,根据这个电压校验一个参数,无论参考电压是否稳定,都可以用我在出厂读取的这个数据,来调整这个系数

网友A:
在恒温情况下这个参考电压是一个固定值

但它会随工作温度有所变化,这就是俗称的温漂。

网友A:
楼主说的是Vrefint,就是ADC1上面的ADC_IN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