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STVD 4.0.1的下载 地址

楼主(2008-06-13):
tv, ST
如题,请问STVD 4.0.1的下载地址,或麻烦告知最新版本的STVD7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A:
STVD 4.0.1还没有发布

网友B:
香主看看这个!!

http://www.st.com/mcu/contentid-44-15-STVD7.html

网友A:
谢谢楼上,那个页面我看过了

那里面也有我在2楼给出的下载地址,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网友C:
4.0好像不支持RLink在线调试STM8S啊?

怎么被选的型号中看到的都是STM8A系列啊?可怜我还没有STICE,STVD7又不支持RLink调试STM8S。RIDE7里面到是看到选项支持Rlink,可也都是STM8A系列啊,8S的什么时候可以支持?最晕倒的是RIDE7怎么不支持外挂COSMIC?RIDE6都是能支持的。

网友D:
4.0可以支持Rlink调试STM8S

不过每次进去的时候,它的PC指针会默认在0x6000的地址,你只要把PC指针移到你的程序入口就可以了,软件里面没有直接支持STM8S,稍微走个弯路,还是可以调试的

楼主:
有关STVD 4.0.1

我曾经在ST官方网站看到STVD 4.0.1的介绍的文挡,说支持软仿真,忘了在那里了,一直在等待官方公布.STVD 4.0.0 不支持软仿真是吧.

网友C:
STVD 4.0.1已经出来了,ST网站可以下载

我已经安装了,发现以前叫STVD7,现在叫STVD了。

看了一下,ST7和STM8是分开来建项目的,已经发现里面有了STM8S的选项,调试选项里面也能看到支持SWIM-Rlink调试。编程用的STVP里面也看到了支持STM8S/A。因为还在做PCB,还没实际连上去试过。这样直接支持,要比6楼说的方法省事多了。

楼主:
致grant_jx版主:能否给个STVD 4.0.1连接

关于grant_jx版主说的STVD,能否给个地址,谢谢.
还有,我说的STVD 4.0.1,是这个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rn/12917.pdf
带simulator.见1.2(page5),以及2.2(page10)
不知跟grant_jx版主说的是否一个东东?
3X very much.

网友C:
address

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3

找到:Software for Tools

网友E:
支持ST20吗?

   这个软件支持ST20系列MCU吗?也就是在DTV市场常用的芯片STI5518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