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OP模式下的低功耗

楼主(2008-06-13):
在我的目标板(STM32F101RBT6)上,芯片的VBAT和VDDA都连接到VDD上,无外接任何外部晶体。断开与芯片的连接的所有IO口。STOP模式下的程序如下,发现VDD在STOP模式下的电流达到1mA,不知原因,望高手不吝赐教。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DeInit();

  /* RCC configuratio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LL, DIS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ALL, DIS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Enter_Stop_LowPower();
}

网友A:
为什么把I/O端口都设置为模拟输入?

有线路图吗?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一篇博客,还有例子程序

楼主:
参照例子

我将目标板上CPU的所有IO脚悬空,目的就是避免板上其他硬件影响低功耗测量。为何将所有IO口设置成模拟输入,则是参照了你的博客中的例子程序,只不过是我的程序上电后就进入STOP模式。

网友A:
板子上除了供电的连线外还有其它连接吗?

JTAG调试器拔掉了吗?还有没有串口线等连接?

不好意思,博客上的例子是我的同事写的,我还没有仔细看,抱歉!上班后找这个同事来看看。

楼主:
JTAG拔掉了

楼主:
串口线没有连上。

谢谢!

楼主:
能否将你的低功耗测量数据发给我一份?

谢谢!
我的email:yf_tang1106@163.com

楼主:
请问香版主:我的问题有进展了吗?

自己顶

网友A:
怀疑你的系统根本没有进入STOP模式

请在Enter_Stop_LowPower()之后点亮一个LED然后进入一个死循环,如果这个LED亮了说明没有进入STOP模式。

还有,Enter_Stop_LowPower()函数的内容是什么?

楼主:
找到问题了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助!
原因是运行中打开了低功耗停止模式下的调试开关。

现在我又遇到一个新问题:从停止模式下唤醒(按键中断唤醒)后进入死循环,发现功耗有7.4mA(因为退出停止模式时CPU选择内部8MHz作为时钟的,功耗不应该有这么大)。
    进入停止模式之前的系统时钟设置如下:
void RCC_Configurature(void)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 1 wait stat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RCC_DeInit();

  //HCLK = 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PCLK2 = HCLK/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PCLK2=16MHz

  //PCLK1 = HCLK/4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PCLK1=8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ADCCLK=2MHz

  //PLLCLK = 4MHz * 8 = 32 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8);

  //Enable PLL
  RCC_PLLCmd(ENABLE);

  //Wait till PLL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下面为进入停止模式和退出停止模式的代码(我的这个程序可以正确进入低功耗模式):
void EnterLVPMode(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ALL, DIS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LL, DIS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while (1);
}

网友B:
参考STM32的例子

可以参考STM32的低功耗例子和应用笔记啊

网友C(2011-06-07):
可以参考STM32的低功耗例子和应用笔记啊
引用 网友B:

呵呵,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需要低功耗时,RAM里100个数据不丢失。

网友D(2013-11-01):
请教下楼主,你说的低功耗停止模式下的调试开关什么意思,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楼主,你说的低功耗停止模式下的调试开关什么意思,怎么设置啊?

指stop模式下,是否还能保持调试模块的active,就是还保持和调试器的连接。

网友E(2014-08-22):
引用 网友A:
指stop模式下,是否还能保持调试模块的active,就是还保持和调试器的连接。 ...

就是怎么设置啊,执行什么语句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是怎么设置啊,执行什么语句之类的

在芯片参考手册的《Debug support》这一章,请看寄存器DBGMCU_CR

网友F(2016-08-05):
我的功耗是490ua,不知道怎么回事,gpio--ain,调试口也关了,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