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USB转串口的问题.各位大大帮帮忙

楼主(2008-06-13):
想把DEMO里面的USB转串口运行在STM3210B-IAR的板子上.
把DEMO下进去插USB机器没反映.
我感觉是我的GPIO没有配对,源代码中
/* PD.09 used as USB pull-u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这句话我没搞懂他说的USB推挽是对应的哪个端口是USBDP或USBDM么.
除此之外我一般还要改哪些配置呢?谢谢

网友A:
PD.09是用来产生USBDP的上拉电平

在板上有一个1.5K的电阻接到了USBDP和PD.09端口。至于你自己的板上是哪一个口,程序中就改到哪一个口。

“pull-up”是上拉的意思,不是推挽。

楼主:
感谢香水大大

感谢香水大大
我改了这里
又更改了USB_PROP.C里面void Virtual_Com_Port_init(void)函数中
 while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
    USB_Istr();//原来是void NOP_Process(void);
  }
但PC机插上USB还是没反应. 是不是我还忽略了什么地方,大概有哪几个地方需要检查下呢

网友A:
那个I/O端口的初始化改了,但设置这个端口的地方改了吗?

为什么你要改USB_PROP.C里面void Virtual_Com_Port_init(void)函数?USB_Istr()是中断处理函数,你这样改不是全乱套了!

那个I/O端口的初始化改了,但设置这个端口的地方改了吗?看看hw_config.c中的USB_Cable_Config()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