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stm32的返修率和老化

楼主(2008-06-14):
请教各位高人, stm32芯片自身在出厂前是否已经进行了老化处理? 还需要进行何种老化加速早期失效吗?
1年和1年半的返修率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数值?
谢谢! :)

网友A:
芯片是没有返修这一说的!所以没有返修率

老化好象也是没有的!只是出产有筛选. 原因芯片本身就是在几百度的高温下出来的.当然芯片出产前都有一些相关的可靠性测试! 有问题的是不会卖给你的.但电脑CPU除外,因为它的内核太大,难保里面没有缺陷.还好它有允许设计,在测试时屏掉有问题的部分就好!

楼主:
谢谢! 我没表述清, 是指芯片故障引起板子返修

比如说板子交付用户后, 1年或1年半质保期内,可能由于早期失效, 导致假如说0.5%的片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