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读RTC的问题:

楼主(2008-06-17):
u32 RTC_GetCounter(void)
{
  u16 tmp = 0;
  tmp = RTC->CNTL;
  *****************
  return (((u32)RTC->CNTH << 16 ) | tmp) ;
}
如果在********处RTC->CNTH翻转,会返回个什么东西呢?
stm32f内部是否有机制在读CNTL时锁定CNTH?

问题很严重。。。。。。。

网友A:
献上洋人贡献的代码供参考

u32 RTC_AtomicGetCounter(void)      //assumes RTC_FLAG_SECF not cleared by any interrupts
 {
   RTC->CRL &= ~RTC_FLAG_SEC;       //clear flag that gets set when counter is updated
   u32 counter = RTC_GetCounter();   //read counter
   if (RTC->CRL & RTC_FLAG_SEC)      //if counter updated during read it may be unreliable
   {
     counter = RTC_GetCounter();     //re-read counter (assumes counter not updated again THIS SOON)
   }
   return counter;
 }

楼主:
这样行不行:

/*******************************************************************************
* Function Name  : RTC_GetCounter2
* Description    : Get RTC Counter 2 times,must equ
* Input          : None
* Output         : u32 Counter Value
* Return         : None
*******************************************************************************/
u32 RTC_GetCounter2(void)
{
  u32 ui32;
  for(;;)
  {
    ui32=RTC_GetCounter();
    if(ui32==RTC_GetCounter())return ui32;
  }
}

网友B:
4楼的程序也可以,但可能3楼的程序效率高些

4楼的程序始终要调用2次RTC_GetCounter(),而3楼的程序多数情况只需调用一次RTC_GetCounter()。

4楼的代码长度较短。

楼主:
3楼的程序可能导致中断丢失呢。。。。。。

而且始终调用2次和偶尔调用2次,没有区别的说。。。。
RTC->CRL &= ~RTC_FLAG_SEC
和RTC->CRL & ~RTC_FLAG_SEC
这两句就相当于2次读了。

网友B:
不会丢失中断呀

假定允许SECOND中断,如果在清除RTC_FLAG_SEC位之前或同时发生中断,则必然先进入中断处理在执行“RTC->CRL &= ~RTC_FLAG_SEC”语句;如果在清除RTC_FLAG_SEC位之后发生中断,则更没有问题。

而且3楼的程序中有一个条件“assumes RTC_FLAG_SECF not cleared by any interrupts”,这个条件实际上是说不可能有SECOND中断;因为如果有SECOND中断,中断处理中必然清除RTC_FLAG_SEC位,假设条件不成立,所以不可能有SECOND中断。

楼主:
软件刚好清除了RTC_FLAG_SEC,还会中断吗?

改进版:
/*******************************************************************************
* Function Name  : RTC_GetCounter2
* Description    : Get RTC Counter 2 times,must equ
* Input          : None
* Output         : u32 Counter Value
* Return         : None
*******************************************************************************/
u32 RTC_GetCounter2(void)
{
  u16 tmp,tmp1;
  for(;;)
  {
    tmp = RTC->CNTL;
    tmp1 = RTC->CNTH;
    if(tmp==RTC->CNTL)
    {
      break;
    }
  }
  return (((u32)tmp1 << 16 ) | tmp) ;
}
只比较RTC->CNTL

楼主:
定稿版本:

/*******************************************************************************
* Function Name  : RTC_GetCounter2
* Description    : Get RTC Counter 2 times,must equ
* Input          : None
* Output         : u32 Counter Value
* Return         : None
*******************************************************************************/
u32 RTC_GetCounter2(void)
{
  u16 tmp,tmp1;
  tmp1 = RTC->CNTH;
  tmp = RTC->CNTL;
  if(tmp1 != RTC->CNTH)
  {
    tmp1++;//RTC->CNTH只可能递增1,除非本子程序执行时间长于65535秒
    tmp = RTC->CNTL;//tmp = 0;如果保证本子程序执行时间短于1秒,可直接置为0
  }
  return (((u32)tmp1 << 16 ) | tmp) ;
}
优点:
1、去掉循环
2、一般只读3次IO(65536秒才多读1次)。
3、无side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