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些端口是CMOS兼容口呢?资料上不是很清楚啊

楼主(2008-06-18):
哪些端口是CMOS口呢?资料上不是很清楚啊,资料中把IO口分为TTL 兼容口和CMOS兼容 口,TTL又有一部分是FT,可是CMOS是哪些呢?

网友A:
什么芯片?

楼主:
STM32F101B8

楼主:
是 STM32F101C8

网友A:
请看数据手册,所有的I/O口都是CMOS和TTL兼容

数据手册(2008年3月)在5.3.12节“I/O port characteristics”中有说明。

楼主:
表34 35有说明,可是是针对哪些脚的呢?

楼主:
是啊

All I/Os are CMOS and TTL
compliant.

楼主:
疑惑

既然所有口都兼容TTL,CMOS ,那他区分CMOSTTL口干嘛?

楼主:
以35表为例

以35表为例,在输出高电平时,是最小VDD-0.4,还是2.4V,关键我的VDD=3.5V 的时候,端口高电平是多少?最小3.1V吗?

网友B:
TTL只有5V, CMOS至少有3V和5V两种

楼主:
还糊涂

既然所有端口是TTL,CMOS兼容,为啥还要区分两种?我使用哪个参数呢?只要把FT管脚特殊的地方标注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35表大家都看过吗?

网友A:
请说明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手册

数据手册的第一页的下方有标记,不同版本的表格编号不一样。

网友B:
哈哈

KEX 真是糊涂

"所有端口是TTL,CMOS兼容", 是指所有管脚同时兼容 TTL和CMOS ,并没有分两种

和 FT(五伏容忍) 没有关系 , 你去仔细看一下另一个主题的73楼

不过还是要抱怨ST一下, 如果所有管脚(包括模拟输入)都是 五伏容忍 的

STM32会更好用,也不会造成混淆

AT的,NXP的,不管是不是模拟输入,全都是FT的,只有ST的有分FT和非FT

香版是该向原厂反应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