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每一种具体芯片的详细资源配置表格?

楼主(2008-06-18):
看datasheet和manual无法得知具体芯片的资源配置呀。
比如每一种芯片的timer,是哪几个。datasheet就一张表格,只提到几个timer。
。。。。
等等。
总不能还要用猜或用实验的方法来确定吧?
用户不像st的人,啥都知道!

另外有的cortex本身的寄存器,最好在manual里面也描述一下,两个文档看起来很吃力。
atmel的资料就很详细,不用开一堆文档。

网友A:
看看st的选型手册

看看

楼主:
哪个。。不行。

要很详细的。
现在写程序,都不知道用的芯片到底有哪几个timer。

网友B:
如果一个型号的Timer少于最大数目,则只有编号小的可以用

比如STM32F101C6只有2个通用定时器,通用定时器的编号是TIM2、TIM3、TIM4,因为这个型号的定时器数目少于最大数目,所以只有编号小的可以用,即TIM2和TIM3。

楼主:
“通用定时器的编号是TIM2、TIM3、TIM4”

这个在哪里有写?
还是版主猜的?呵呵。

网友C:
re

手册里都有.

但我目前没发现哪个文档单独就每一个MCU的资源进行介绍.

可能是因为他是全系列兼容的.所以都是归类来描述的.

我想楼主如果选芯片,首先关注三个点.
1.36MHz or 72Mhz (101 or 103)
2.FLASH and RAM size (6 or 8 or B)
3.IO与外设数 (T or C or R or V)

.这样基本可以确定哪个型号了.然后再详细去查看这个型号的资源配置.
一句话要善于总结

网友B:
怎么可能猜呢?请参考STM32技术参考手册——RM0008

RM0008下载地址: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rm/13902.pdf

请看有关通用定时器的第13.2节的第一句话:“General purpose TIMx (TIM2, TIM3, TIM4 and TIM5) timer features include:”

其它的高级定时器和基本定时器的章节中也都有这样的说明。

楼主:
LS这句我没注意。

不过写得更明了会好些,用户喜欢。

网友D:
在哪里发言啊?

我怎么找不到发言的地方啊??
版主,你给指一指。

网友E:
有1个简便的方法

有1个简便的方法:看datasheet,除了看2.1 Device overview,还可以参照着看:4 Memory mapping和2.2 Over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