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问题经常出现在芯片识**

楼主(2008-06-20):
基于成本,不考虑出厂掩模。
st有其他固化代码的方式供选择么?
不是光 jtag烧吧 :)

网友A:
什么芯片?

小批量是多少?

楼主:
stm32f103系列

量:<5k
我记得以前8位的mcu是有座子,手工烧录
stm32f系列手工的话有点麻烦,这么多管脚

网友A:
如果是大批量的,ST可以在生产线上做烧录

如果是大批量的,ST可以在生产线上做烧录,但对中国客户费用不合算,因为中国的人工比欧洲便宜很多,我们从没在中国接到这样的请求。

LQFP64、LQFP100的座子市场上有卖的,你可以用JTAG或UART烧录。

楼主:
还是挺麻烦的,呵呵

我烧过2k 单片机,16pin的,这个100pin的不好弄啊,管脚又细

网友B:
100pin的不好弄

100pin的不好弄,说明你是工程师,熟练工人弄它不难

网友A:
有一种专门的拿取芯片的工具

像一支笔一样,头上是一个吸盘,笔身上有一个按钮用来控制吸盘,很好用,但我不知道这个工具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哪里有卖?

你问问别人吧。

网友A:
请注意操作时一定要做防静电处理

请注意操作时一定要做防静电处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楼主:
我用过那个吸盘的东东

好像也不好使,可能是那个16pin的单片机太小了,后来直接上镊子。
不知道st有没有一拖多的下载器,就怕贵,这东西出货量少。

网友A:
看到过一款一拖多的下载器

网友C:
UART下载软件如果稳定运行就OK了

目前项目开发基本完成,当初选择STM32的时候,看到可以通过UART下载程序,以为小批量生产应该很简单的,但是现在测试UART下载程序,发现很困难,不知道ST什么时候可以解决好这个问题,期待中。

网友A:
使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的关键是在连接前先进行芯片复位

这是因为STM32内置的ISP程序需要自动检测UART的波特率,如果在连接前不进行复位,内置的ISP程序不一定能很好地检测出传输波特率,随后的通信就会失败。

网友C:

连接前复位肯定是做的,要不然根本进不了BOOT程序,所以这一点斑竹不用担心,现在问题是经常在芯片已经识别后,最后下载程序时提示无法下载。
另外想请教一下,听说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已经有升级版本了,在那里可以下载?

网友A:
我已经说过,这只是一个演示程序,不能作为正式软件使用

新的版本可以在ST网站下载:http://www.st.com/mcu/familiesdocs-110.html,这仍然只是一个演示版本。

网友D:
re

中小批量下载这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AT91系列就有SAM-BA官方ISP软件支持..

但是要把TST接VDD 15秒.这点很麻烦而且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