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STM32的AD的高低温特性

楼主(2008-06-21):
不知版主或者哪位高手做过STM32的AD的高低温特性,AD的精度是否会变差?

网友A:
也在关注,帮顶

也在关注ADC的转换精度问题,另外,不知道2路ADC的交替转换方式最大可以做到多快的转换率?

网友B:
请看精华帖:STM32的ADC精度说明

手册中给出了25℃和所有温度范围的ADC精度参数,请看下帖的解读:STM32的ADC精度说明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

在所有温度范围内且VDDA=2.4V~3.6V时,典型误差可达±2LSB,最大可达±5LSB。
这句话我不是太明白。假如说,AD的参考电压选择VDDA,那还能保证误差±5LSB?

网友B:
VDDA是ADC的供电,参考电压是Vref

“假如说,AD的参考电压选择VDDA”,不知道楼主在问什么?是否想问VREF=VDDA的情况?

不管怎样,在所有温度范围内,当VDDA=2.4V~3.6V时,典型误差可达±2LSB,最大可达±5LSB。

楼主:
是我表述不清

VDDA是ADC的供电,参考电压是Vref,这个我自然是知道的。
我是想问,好多开发板上,将VDDA作为Vref。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还能保证你们提供的测试精度?

网友B:
当然可以

手册里的说明并没有把你说的情况排除在外。

楼主:
要是有个内部基准就好了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外部提供的电源温漂好像有点大(到底有多大暂时还没仔细测量),而且将VDDA作为Vref。结果导致整个系统温漂比较严重。要是有个精密的内部基准就好了(某公司的DSP里就有,效果不错)。现在要增加外部基准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C:
我怕的不是温度变化的精度差

怕的是温度漂移严重,这是最头大的。

网友D:
"怕的是温度漂移严重,这是最头大的。"

用TL431给整个芯片供电试试,我还没用这个,要用得话我还只想到这个方法。有条件得老兄试试这个方法,看看全温度范围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