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设置,怎么不能进入系统时钟中断??

楼主(2008-06-23):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dio.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8 USART2_Counter=0;
u8 USART2_Send_Flage=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系统时钟设置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端口设置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中断向量设置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 系统时钟设置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中断向量设置 */
  NVIC_Configuration();

  /* 端口设置 */
  GPIO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设置 HCLK=36MKZ,SysTick=4.5MKZ,Reload=49500,每11ms 产生一个中断,开系统时钟中断*/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SysTick_SetReload(49500);
  SysTick_ITConfig(ENABL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while(1)
  {
     if(USART2_Send_Flage==1)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BitAction)~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USART2_Send_Flage=0;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配置不同的系统时钟.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36MHZ*/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36MHZ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18MHZ*/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系统时钟36MK PLLCLK = 4MHz * 9 = 36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2,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开  GPIOA时钟 36MHZ*/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配置不同的GPIO引脚.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 ",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中断处理/*******************************************************************************
* Function Name  : SysTick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extern u8 USART2_Counter;
  extern u8 USART2_Send_Flage;
  USART2_Counter++;
  if(USART2_Counter==300)  // 系统时钟每11ms产生一个中断,则3.3s则产生300次中断。3.3s GPIOA的引脚翻转一次,所接的LCD指示灯应该闪烁一次。
  {
    USART2_Send_Flage=1;
    USART2_Counter=0;
   }
}

  但是我所设置的指示灯一直都没有亮过,我把设置GPIO翻转写在中断里也是同样的情况,我怀疑没有进入系统时钟中断。我主要的目的是实现用系统时钟定时,指示灯只是一个测试的单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