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能接5V的器件吗,如MAX232?

楼主(2008-06-23):
(无正文)

网友A:
你对上次的回答不满意吗?

网友B:
看来版主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了

他问的意思不是可不可以接5V的,而是问你一个是3V,一个是5V的器件,他们之间的电平是否匹配。

可以接MAX232但是要,匹配好接口电平。。

网友A:
STM32的非ADC I/O口都是5V容忍,当然可以接5V器件

5V容忍的意思就是I/O口允许输入5V信号电平,但输出的是3V信号电平;至于其它5V器件是否可以正确地识别STM32的3V信号电平,就要看这个器件了。

如果外围器件需要5V信号电平,可以使用STM32的OD输出模式然后使用外置上拉到5V实现。

网友C:
232有3.3V版本的……

网友D:
完全可以接3.3V的 MAX232

楼主:
3楼替我解释清楚了,

网友E:
看看MAX232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F(2014-03-05):
可以的话 我就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