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用的人多吗?

楼主(2008-06-24):
感觉好像没多少人用这个,为什么?

网友A:
你打算用它来做什么

用STR912的一般看重它的大容量的存储器和以太网接口。
如果你需要这两个,可以用它。

还有是有一些客户在用的,但是没有ARM7, STM32那么广。

楼主:
需要同时用到网络接口、CAN接口和USB接口

这类的arm芯片有很多,atmel、nxp、lm都有,感觉这个芯片是推广不力还是其它原因不是很通用

网友B:
仅推广不力

芯片是一颗不错的,我们推出了相关的产品

主要特点:
1)网络支持DMA,速度快
2)存储器足够大
3)芯片外转还是很全,USB,CAN,
4) 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