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osmic编译器如何去掉清除RAM那段

楼主(2008-06-24):
cosmic编译器在复位后清除RAM,如何把这个功能去掉?

网友A:
不要使用默认的启动文件

或修改默认的启动文件。

为什么要去掉清除RAM那段?

网友B:
已COSMIC下的STM8为例

看见图片中鼠标的位置没?选None,编译的时候就不用自动加上初始化文件了。该sm8是库文了,相应的代码文件放置在CXSTM8Hstm8下。

你可以不用,也可以修改它代码自定义加入项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