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2324输入捕捉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6-24):
初始化中TB,用捕捉通道1
    TBCR2 = 0b00001000;
    TBCR1 = 0b00000010;
    TBCSR=0;
    TBIC1LR;
主程序中检测查询是不是有捕捉触发
if(TBCSR & 0x80)
{
  TBCSR;
  Signalwid=TBIC1R;
  TBCLR=0;

  DealSignal();
}
出现的问题是4毫秒内的测量正常,超过后捕捉数字老是变,每次触发都成倍的增加,例如1000,15000,340000,65000,1230这样。使用的4M晶震

网友A:
输入捕捉的意思是在捕捉事件发生时,拷贝计数器的当前值

时钟的计数器是连续运行而不会停止的,当然每次捕捉到的值是不一样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