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简单的问题stm32怎样加密啊?

楼主(2008-06-25):
rt!还有现在大陆有stm32f103xcde销售吗,价位怎样?谢谢!

楼主:
还有usb能不能读写u盘

网友A:
stm32不支持USB主机,所以不能读写U盘

楼主:
谢谢!资料上介绍是超强加密,我用MDK怎样加密啊

网友B:
ST有个文档

PM0042
Programming manual
STM32F10xxx Flash programming

这里介绍的非常详细,可以到ST的网站上下载。

网友C:
严格地说楼主说的是上锁,不是加密

5楼给出了上锁所需的信息来源。

你也可以做加密,因为每个STM32芯片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也就是说全球没有2个STM32芯片是相同的。你可以用这个唯一的编号进行你需要的加密。

网友D:
老大,“唯一的编号”哪个文档有说明?

网友E:
STM32的隐藏资源

据我所知,STM32还有不少不为人知的未公开资源,例如唯一ID,硬件CRC32模块等。
看来这些是面向高级客户的,一般客户不容易拿到。

网友C:
STM32技术参考手册——RM0008

网友C:
硬件CRC模块的说明在RM0008的第3章

网友E:
不错不错

看到官方文档的确是个好消息!

网友F:
是所有的STM32都有CRC功能吗?

网友C:
YES

文档中写的很清楚:

3 CRC calculation unit
Medium-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32 and 128 Kbytes.

High-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256 and 512 Kbytes.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the whole STM32F10xxx family,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网友G:
用ISP软件读出的 PID:06410041

用ISP软件读出的 PID:06410041
是32的的唯一ID吗,资料上好象说96位来着

网友H:
那个好像是JTAG ID的后边的部分

Info:    52 266 jtag.c:1396 jtag_examine_chain(): JTAG device found: 0x3ba00477 (Manufacturer: 0x23b, Part: 0xba00, Version: 0x3)
Info:    53 266 jtag.c:1396 jtag_examine_chain(): JTAG device found: 0x16410041 (Manufacturer: 0x020, Part: 0x6410, Version: 0x1)

那个不是0x16410041吗?

UID见: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3&t=3005813&tp=%u72EC%u5BB6%u62AB%u9732%uFF1ASTM32%20SYSTM%20MEMORY%u5185%u5BB9%u8BE6%u89E3
位于System Memory的后边部分

网友G:
我的确实是PID:06410041

我的确实是PID:06410041,不是:16410041

网友I(2015-02-23):
引用 网友C:
5楼给出了上锁所需的信息来源。你也可以做加密,因为每个STM32芯片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也就是说全球没有2 ...

你好版主,我用的STM32F103VCT6,现在一种情况是:STM32在未知情况(现在还不知道)下死机,直接把电源断了,不能运行。如果在没有死机的情况时,电源断开,再上电,是可以复位运行的。复位电阻和电容值是100K、225。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好版主,我用的STM32F103VCT6,现在一种情况是:STM32在未知情况(现在还不知道)下死机,直接把电源断了 ...

我也遇到过,他好像由于外在条件把寄存器里面的值变掉了,你重新烧写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过,他好像由于外在条件把寄存器里面的值变掉了,你重新烧写一下程序试试 ...

非常感谢,我焊接了70片,大概有10片有这样的问题,大哥也是这样无缘无故地死机么?另外有的可能说是复位电路的电容值太大了导致的,谢谢!

网友K:
stm32不能做USB HOST

网友L:
采用加密技术。[e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你好版主,我用的STM32F103VCT6,现在一种情况是:STM32在未知情况(现在还不知道)下死机,直接把电源断了 ...

这个问题你重新建一个帖子问吧,在这么老的帖子上添加,专注度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