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PI Slave工作模式??香版主请进

楼主(2008-06-27):
   STM 32 103xx 用SPI2作为Slave,和inter 196KC通讯时收不到数据,196端用IO口模拟SPI时序,用示波器观看和SPI2连接的MOSI和SCK 均有波形.估计196KC的程序没有错误的,因为和196端还同时连接一个X25045 EEPROM 都可以读写X25045.103和196的连接是4根线.
   参照本论坛里面有关SPI的程序,下面这段设置有点怀疑,当SPI口为Slave工作模式时,简单的设置如下: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不用设置下面这几个参数: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因为在应用文件里面有关数据时钟时序图的说明
  不知道,那位有做过相关SPI Slave的通讯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你不设置那几个参数?这些都是重要参数

楼主:

在用SPI1和SPI2   用全双工工作方式时,我们论坛里面有一个例程我也验证过了确实可行。其中SPI1和SPI2的设如下:
    /* SPI1 Config -------------------------------------------------------------*/ 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L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SPI2 Config -------------------------------------------------------------*/从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 Enable SPI2 */
  SPI_Cmd(SPI2, ENABLE);

楼主:

后面我也做过设置,我用的是SPI2口  因为我196的电平是5V的  手册上说SPI2口能承受5v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CPOL=1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CPHA=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可能是196的时序有问题,因为196没有带SPI设置,只能用I/O口模拟SPI时序

网友B:
请把与SPI有关的设置代码贴一下

包括系统时钟的设置,GPIO的配置、SPI的配置。

楼主:

系统时钟设置

void Clk_Init (void)
{
  // 1. Clocking the controller from internal HSI RC (8 MHz)
  RCC_HSICmd(ENABLE);
  // wait until the HSI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 2. Enable ext. high frequency OSC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until the HSE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 3. Init PLL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 72MHz
  RCC_PLLCmd(ENABLE);
  // wait until the PLL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4. Set system clock dividers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ifdef EMB_FLASH
  // 5. Init Embedded Flash
  // Zero wait state, if 0 < HCLK 24 MHz
  // One wait state, if 24 MHz < HCLK 56 MHz
  // Two wait states, if 56 MHz < HCLK 72 MHz
  // Flash wait stat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alf cycle access
  FLASH_HalfCycleAccessCmd(FLASH_HalfCycleAccess_Disable);
  // Prefetch buffer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endif // EMB_FLASH
  // 5. Clock system from PLL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GPIOA, GPIOB and SPI1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SPI2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Enable GPIOC clock for LED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楼主:

 SPI2 PIN  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PI2 Re-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CPOL=1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CPHA=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楼主:
不知道,这个方案实现起来是否可行

不知道这个方案,实现起来是否可行,因为196KC,没有带SPI设备,只能用I/O口模拟SPI时序。

网友B:
检查了你的代码

你的系统时钟配置正确,只是前三行没有任何用处。
SPI引脚的配置如下:
  /*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2的初始化为:
    /* SPI2 Config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L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 Enable SPI2 */

网友A:
善意提醒:SPI2的端口速度设置为2MHz即可

因为SPI主机是靠软件模拟,肯定不会很快,2MHz足矣。

楼主:

多谢,帮忙!!

网友A:
你对9楼和10楼的回答有什么疑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