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在RealView MDK调试问题

楼主(2008-06-27):
开发环境:
RealView MDK3.22
STM32F103VB
JLink

现象:
debug时,程序从0x080000ED一闪而过,PC指针直接跳到0x20000000处执行:
0x20000000 BE00      BKPT     0x00
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
有没有关于“RealView MDK下通过JLink调试STM32”详细的说明呢?

网友A:
JLink能与MDK配合吗?

网友B:
不能吗?

能吗?不能吗?能吗?不能吗?能吗?不能吗?能吗?不能吗?能吗?不能吗?能吗?不能吗?能吗?不能吗?能吗?不能吗?能吗?不能吗?

ms看到过MDK中有JLINK/JTRACE的选项

网友C:
好像不能

JLINK不支持KEIL中的STM32

楼主:
最新版本3.22支

最新版本3.22支持
从3.21就支持JLink了

网友C:
呵呵,楼上,支持JLINK不代表支持STM32

网友D:
JLINK在MDK下可以支持STM32的

不是RDI方式。
直接选择JLINK/JTRACE,和在IAR里使用一样,几乎也是无缝连接的。

网友C:
哈哈,我测试过JLINKV6

但确实不可以用,开始无法定位在main()函数上,楼上了一测试一下。

楼主:
我的就是JLink V6

我的就是JLink V6

有没有什么方法,让RealView MDK + JLink V6正常调试STM32呢?

网友E:
JLINK

+IAR很好.MDK还是用原装的ULINK2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