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水城STM32的AD转换输入能否是负的信号么?

楼主(2008-06-27):
如果不能,那么怎么才能对负的信号进行AD转换??  谢谢 !!!

网友A:
STM32的AD转换输入不能是负的信号

那么怎么才能对负的信号进行AD转换? 我也不知道。

看看别人怎么说。

楼主:
因为我想对交流信号进行AD转换,输入有负的信号

网友B:
抬高,让它永远也变不了负就行了.

网友C:
简单得很

做过DSP C2000 的人都知道,用运放提升电压。

网友D:
用运放做加法或减法电路就可以了

运放之所以叫运放,是因为他能运算,呵呵,看看运放的教科书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E:
我抄来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5235814177.gif

网友F:
分析一下楼上的电路

R12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G(2011-07-01):
这个很简单啊…直接通过电路把输入的电压提高到0V以上给单片机采集,采成相应数值后,在程序里面给减去抬高了的电压就行…

网友H:
楼上正解,以前同样这么做过处理。

网友I:
一般是抬高1/2 Vref,为了得到最大的有效值量程

网友J:
抬高 压缩 就可以了

网友K:
这要看你对精度、成本的要求,搞个双极性输入的AD,挂到单片机上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