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兄,请教:stm32如何关全局中断?

楼主(2008-06-27):
查了固件库好象没有?

网友A:
STM32中没有这个概念

楼主:
不会吧?是否是那个:__SETPRIMASK()或__RESETPRIMASK()

楼主:
:

正是这两对:NVIC_SETPRIMASK()、NVIC_RESETPRIMASK(),__SETPRIMASK()、__RESETPRIMASK():
已在串口中断中得到确认。NVIC_SETPRIMASK()后,因为优先权的关系,中断不能执行,也就相当于关闭了,再开放后,原来挂起的中断继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