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有可编程时钟输出吗?

楼主(2008-06-29):
PWM时钟频率最高可到多少?

网友A:
STM32有可编程时钟输出,但与PWM输出无关

估计楼主是要问产生的PWM频率最高可到多少?而不是PWM时钟频率。

对于STM32来说,光谈PWM频率没有意义,还要加上占空比和占空比的调节精度。

举3个例子:
例1,要求产生的PWM频率为1MHz,则占空比可在0、1/72、2/72、3/72、......、71/72、72/72之间变换,共73级调节。

例2,要求产生的PWM频率为100kHz,则占空比可在0、1/720、2/720、3/720、......、710/720、720/720之间变换,共721级调节。

例3,要求产生的PWM频率为18MHz,则占空比可在0、1/4、2/4、3/4、4/4之间变换,共5级调节。

总之,基准频率为72MHz。

楼主:
香主

我要输出一个125k的方波用哪种方式合适?

网友A:
输出一个125k的方波可以用STM32定时器的PW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