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2的USER FLASH操作疑问?

楼主(2008-06-30):
如果把STR712的USER FLASH(不是CODE FLASH)当作EEPROM用来存储数据,

这段擦写操作的代码是否可以在CODE FLASH中运行还是必须在RAM中运行?

执行擦写操作时是否必须关中断(如果关中断可能导致擦写的这段时间CPU

停止响应外部的异常事件,影响系统的性能)?谢谢!

网友A:
STR712的USER FLASH操作的解答

Q: 如果把STR712的USER FLASH(不是CODE FLASH)当作EEPROM用来存储数据,这段擦写操作的代码是否可以在CODE FLASH中运行还是必须在RAM中运行?
A: 第一次运行擦写操作的代码必须在RAM中运行,以后可以在CODE FLASH中运行。

Q:执行擦写操作时是否必须关中断(如果关中断可能导致擦写的这段时间CPU
停止响应外部的异常事件,影响系统的性能)?
A:在你发出写操作指令后,可以响应中,故你无需关闭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