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函数NVIC_GetCPUID()返回的怎么是u32的值,不是96bit吗?

楼主(2008-06-30):
库函数NVIC_GetCPUID()返回的怎么是u32的值,CPU ID不是96bit吗?

网友A:
CPU ID ≠ Device ID

CPU ID 标示Cortex-M3内核,而Device ID标示使用的那一个具体的芯片。

CPU ID为32位,Device ID为96位。

楼主:
DBGMCU_GetDEVID()呢?

DBGMCU_GetDEVID()呢?好象也是只返回个u32啊

网友A:
DBGMCU_GetDEVID() 返回的是有关这个芯片的信息,如版本号等

有关DBGMCU_GetDEVID()读出的信息说明,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第26.6.1节。

如果要读出96位的Device ID,请直接使用绝对地址0x1FFFF7E8,参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第25.2节。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rm/13902.pdf

网友B(2010-08-11):
4楼
手册的第29.2节!!

网友A:
4楼
手册的第29.2节!!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上细心。现在是新版本,所以跑到手册的第29.2节,: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