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sp下载完后,拔掉串口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08-06-30):
用isp下载完后,拔掉串口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如不拔掉可以正常工作
单片机是STC-89C81RC
请问是什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供电不足?

楼主:

用isp下载完后,拔掉串口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如不拔掉可以正常工作
单片机是STC-89C81RC
请问是什么回事??
供电正常

网友B(2008-10-3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用串口下载后直接点运行可以执行程序用,但是断电后就没反应了,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