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SP下载20次能成功1次!

楼主(2008-06-30):
ISP下载20次能成功1次!难道USB转的串口这么不稳定啊,
好象STM32 ISP时用的内部震荡器,是不是有关啊

网友:
嘿嘿楼上你能说说一下你的的电脑是如何跟STM32F连接的?

具体要接STM32F的那些引脚?
谢谢

网友A:
量产型编程器

串口烧写软件联接PC机,可能不稳定。量后建议使用量产型编程器。

www.mxchip.com

楼主:
笔记本USB转的232,5V TTL,直接连STM32F的UART

笔记本USB转的232,5V TTL,直接连STM32F的UART

网友B:
都怪老Hot做的ISP还不放出来

ST提供的仅仅是个Demo的,有免责声明
力源搞的那个,我感觉比ST的demo没有做多少额外的工作,还是等Hotpower的ISP软件吧

网友C:
Hotpower也在做ST的ISP上位机?

看来我就不需要动手了

网友D:
我感觉根源在于USB转串口线,换一根试下吧

还有可能是MAX232的问题
我这边调试基本上都是用的串口ISP,ST的ISP软件,感觉只是偶尔出问题.

网友C:
我用ST的Demo总共成功下载过一次

后来就一直使用stm32boot,还算可靠吧

网友B:
我做的是IAP的,但种子总要下吧

IAP只是“**生蛋,蛋生**”而已,最初的种子还是JTAG或者串口送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