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启动模式有什么用?

楼主(2008-06-30):
这种启动模式有什么用?
Embedded SRAM Embedded SRAM is selected as the boot space

网友A:
SRAM的启动模式主要用于调试

楼主:
这种在SRAM中调试程序的操作方式是不是太复杂了呢?

为什么不跟其它arm一样弄个重映射机制,省得去拨插跳线多麻烦

网友A:
你认为复杂可以不用

调试好之后做成产品后,SRAM启动就没有用了,所以不必搞重映射机制,况且调试时也不必拨插跳线;拨插跳线的限制是来自调试软件,而不是STM32,IAR的IDE可以在不改变跳线的情况下正常调试,但MDK却不行。

楼主:
调试时不用拔插跳线那就可以了

网友B:
SRAM启动模式很有用

SRAM启动模式很有用,特别是在FLASH启动出现异常的情况下

网友C:
问楼上

SRAM启动模式很有用,特别是在FLASH启动出现异常的情况下 ?
1.怎么理解,说SRAM是接JTAG口调试时用的,那么FLSAH异常用SRAM启动怎么用 ?
2.在SRAM是接JTAG口调试时,要把BOOT0-1设置成SRAM模式吗 ?

网友A:
回楼上

1)比如,STM32的JTAG口可以配置成I/O口用,但这样JTAG调试就用不了啦,如果你的程序还没有调好,你就可以通过在RAM中启动的方式擦除并修改Flash中的程序。如果没有这种模式,麻烦就大了,也许这个芯片就不能用了。

2)不一定,请看4楼的回答。

网友C:
8楼的问题还是不明白,如果JTAG口配置成IO口后不能用了,用RAM启动擦除修改FLASH,那么RAM中的新程序是通过什么方式下载到RAM内 ?

网友D:
这个模式还有用的!当你的程序因为误操作封了JTAG口时

用RAM启动可以,用JTAG连上并清除FLASH区!这样就算IO分配出了问题而封了JTAG口也不用担心片子废了!

网友C:
1)如果是RAM启动,是要自己编写bootload,将程序下载到FLASH吗 ?
2)8楼中的问题1,“STM32的JTAG口可以配置成I/O口用”是指在BOOTLOAD程序?
3)用SystemRAM启动ISP的BOOTLOAD的程序是厂商写的,那么用FLASH启动和SRAM启动的BOOTLOAD是自己写吗 ?

网友A:
请问你要做什么?

我这里只能支持使用STM32,不能帮你做研究。

所有你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搞清什么是Boodloader。

网友C:
也是用STM32

刚接触STM32,有些疑问没搞明白所以问错的地方还请版主指正。
我的疑问是:
1)上面提到可以用在RAM和FLASH启动模式下下载程序,那么应该有一个BOOTLOAD吧,但资料中只提到SystemRam模式启动才有ISP的bootload ?
2)就是想问问STM32的下载程序的几种方法是怎么实现?看IAR中只提供 flashloader这项功能,其它下到RAM中和ISP功能实现 ?

网友A:
下载程序是通过外部的调试器完成,不需要你操心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自己写Bootloader。

还是我上面说的,请搞清楚什么是Bootload,Bootloader是做什么的:Bootloader是为了加载程序,如果调试器已经加载了程序,就不再需要Bootloaer。

网友C:
RAM下载程序

谢谢香主上面的回答。
1)上面提到的“拨插跳线的限制是来自调试软件,而不是STM32,IAR的IDE可以在不改变跳线的情况下正常调试”,那么用RAM启动下载程序,IAR中需要怎么设置 ?
2)我理解 RAM启动模式是调试程序只下载到RAM中运行,对FLASH不影响。但上面提到的“可以通过在RAM中启动的方式擦除并修改Flash中的程序” ???

网友A:
请explor亲自动手做一下就明白了

我不想在此纸上谈兵。

1)论坛中已经讨论很久了,自己找一下吧。
2)在RAM中可以执行擦除并烧写Flash中的程序。这样的问题最好能想过再问。

网友C:
用RAM加载FlashLoader ?

“这样的问题最好能想过再问”开始就想过,所以我之前想确认一下要自己写一个类似FlashLoader(我误认为是BOOtLoader)程序,但版主又说是调试器加载。那么用RAM加载调试程序后,擦除完FLASH,怎么将二进制文件导入并烧写到FLASH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