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1运行频率设置问题

楼主(2008-07-01):
我的STM32101运行频率设置如下: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RCC_DeInit();
    // Enable 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1 wait state 24MHZ < SYSCLK << 48MHZ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6); // HSE=6MHZ

        // Enable 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问一下,上面的设置对吗?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可以设置成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吗

网友A:
可以

因为APB1、2的最大频率为3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