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实现两个com口

楼主(2008-07-01):
const u8 Virtual_Com_Port_ConfigDescriptor[] =
  {
    /*Configuation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Configu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VIRTUAL_COM_PORT_SIZ_CONFIG_DESC,       /* wTotalLength:no of returned bytes */
    0x00,
    0x02,   /* bNumInterfaces: 2 interface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
    0xC0,   /* bmAttributes: self powered */
    0x00,   /* MaxPower 0 mA */
    /*Interface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
    /*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One endpoints used */
    0x02,   /* bInterfaceClass: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lass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 Abstract Control Model */
    0x01,   /* bInterfaceProtocol: Common AT commands */
    0x00,   /* iInterface: */
    /*Header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0,   /* bDescriptorSubtype: Header Func Desc */
    0x10,   /* bcdCDC: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1,
    /*Call Manag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 Call Management Func Desc */
    0x00,   /* bmCapabilities: D0+D1 */
    0x01,   /* bDataInterface: 1 */
    /*ACM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4,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 Abstract Control Management desc */
    0x02,   /* bmCapabilities */
    /*Union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6,   /* bDescriptorSubtype: Union func desc */
    0x00,   /* bMasterInterface: Communication class interface */
    0x01,   /* bSlaveInterface0: Data Class Interface */
    /*Endpoint 2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0x82,   /* bEndpointAddress: (IN2) */
    0x03,   /* bmAttributes: Interrupt */
    VIRTUAL_COM_PORT_INT_SIZE,      /* wMaxPacketSize: */
    0x00,
    0xFF,   /* bInterval: */
    /*Data class interface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Two endpoints used */
    0x0A,   /* bInterfaceClass: CDC */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Endpoint 3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0x03,   /* bEndpointAddress: (OUT3)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wMaxPacketSize: */
    0x00,
    0x00,   /* bInterval: ignore for Bulk transfer */
    /*Endpoint 1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0x81,   /* bEndpointAddress: (IN1)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wMaxPacketSize: */
    0x00,
    0x00    /* bInterval */
  };
上面的描述  实现了一个usb插上设备中出现一个com口,如果要实现一插上usb设备管理器  出现两个com口  怎么实现?
  学要多定义接口?还是怎么改描述呢?请香主和高手帮忙。

网友A:
记得以前有人问过的

可以试一下用HID模拟的串口,需要自己写驱动
用CDC的话,就不清楚怎么实现2个了

网友B:
要自己写驱动

Windows 自带的CDC驱动只能实现一个接口,
如果想实现一个设备多个接口,
USB的设备描述符中应该定义多个接口描述符

网友A:
LS: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实现2个串口的话,如果使用2个接口,那么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因为在驱动中,使用一个接口前,需要先调用usb_claim_interface,不知道这个函数能否调用2次,以claim2个接口?

这个和HID的概念上应该是组合设备和复合设备的区别吧(compound device and conposite device)

楼主:
怎么实现 楼上各位能否 给个具体操作

网友B:
接口描述符一个例子

/* USB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   All Descriptors (Configuration, Interface, Endpoint, Class, Vendor */
const BYTE USB_ConfigDescriptor[] = {
/* Configuration 1 */
  USB_CONFIGUARTION_DESC_SIZE,       /* bLength */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WBVAL(                             /* wTotalLength */
    USB_CONFIGUARTION_DESC_SIZE +
    USB_INTERFACE_DESC_SIZE     +
    NUM_ENDPOINTS * USB_ENDPOINT_DESC_SIZE +
    USB_INTERFACE_DESC_SIZE     +
    NUM_ENDPOINTS * USB_ENDPOINT_DESC_SIZE
  ),
  0x02,                              /* bNumInterfaces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
  USB_CONFIG_BUS_POWERED |           /* bmAttributes */
  USB_CONFIG_REMOTE_WAKEUP,
  USB_CONFIG_POWER_MA(100),          /* bMaxPower */
/* Interface 0, Alternate Setting 0, Class Code Unknown */  ----->  接口 0
  USB_INTERFACE_DESC_SIZE,           /* bLength */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NUM_ENDPOINTS,                     /* bNumEndpoints */
  USB_DEVICE_CLASS_VENDOR_SPECIFIC,  /* bInterfaceClass, USB_CLASS_VENDOR_SPECIFIC */
  0xFF,                              /* bInterfaceSubClass, USB_SUBCLASS_CODE_UNKNOWN */
  0xFF,                              /* bInterfaceProtocol, USB_PROTOCOL_CODE_UNKNOWN */
  0x00,                              /* iInterface, STR_INDEX_INTERFACE = no_string */
/* Endpoint, EP1 Interrupt In */
  USB_ENDPOINT_DESC_SIZE,            /* bLength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USB_ENDPOINT_IN(1),                /* bEndpointAddress */
  USB_ENDPOINT_TYPE_INTERRUPT,       /* bmAttributes */
  WBVAL(0x0004),                     /* wMaxPacketSize */
  0x20,          /* 32ms */          /* bInterval */
/* Endpoint, EP2 Bulk Out */
  USB_ENDPOINT_DESC_SIZE,            /* bLength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USB_ENDPOINT_OUT(2),               /* bEndpointAddress */
  USB_ENDPOINT_TYPE_BULK,            /* bmAttributes */
  WBVAL(0x0040),                     /* wMaxPacketSize */
  0x20,          /* 32ms */
/* Endpoint, EP2 Bulk In */
  USB_ENDPOINT_DESC_SIZE,            /* bLength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USB_ENDPOINT_IN(2),                /* bEndpointAddress */
  USB_ENDPOINT_TYPE_BULK,            /* bmAttributes */
  WBVAL(0x0040),                     /* wMaxPacketSize */
  0x20,          /* 32ms */
/* Interface 1, Alternate Setting 0, Class Code Unknown */  ----->  接口 1
  USB_INTERFACE_DESC_SIZE,           /* bLength */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NUM_ENDPOINTS,                     /* bNumEndpoints */
  USB_DEVICE_CLASS_VENDOR_SPECIFIC,  /* bInterfaceClass, USB_CLASS_CODE_UNKNOWN */
  0xFF,                              /* bInterfaceSubClass, USB_SUBCLASS_CODE_UNKNOWN */
  0xFF,                              /* bInterfaceProtocol, USB_PROTOCOL_CODE_UNKNOWN */
  0x00,                              /* iInterface, STR_INDEX_INTERFACE = no_string */
/* Endpoint, EP4 Interrupt In */
  USB_ENDPOINT_DESC_SIZE,            /* bLength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USB_ENDPOINT_IN(4),                /* bEndpointAddress */
  USB_ENDPOINT_TYPE_INTERRUPT,       /* bmAttributes */
  WBVAL(0x0004),                     /* wMaxPacketSize */
  0x20,          /* 32ms */          /* bInterval */
/* Endpoint, EP5 Bulk Out */
  USB_ENDPOINT_DESC_SIZE,            /* bLength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USB_ENDPOINT_OUT(5),               /* bEndpointAddress */
  USB_ENDPOINT_TYPE_BULK,            /* bmAttributes */
  WBVAL(0x0040),                     /* wMaxPacketSize */
  0x20,          /* 32ms */
/* Endpoint, EP5 Bulk In */
  USB_ENDPOINT_DESC_SIZE,            /* bLength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USB_ENDPOINT_IN(5),                /* bEndpointAddress */
  USB_ENDPOINT_TYPE_BULK,            /* bmAttributes */
  WBVAL(0x0040),                     /* wMaxPacketSize */
  0x20,          /* 32ms */
/* Terminator */
  0                                  /* bLength */
};

网友B:
用在STM32上需要做些改动

比如端点的设置
STM32最多有5个UART

是不是可以实现一个USB转5COM
还要仔细读USB的协议

网友B:
有一个驱动的例子

事先声明:
是从网上下载的,我还没试过

是NXP为LPC214X写的,可以拿来做参考

如果有哪位大侠修改为用于STM32的话,

望也能共享给大家,少走些弯路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6225829664.rar

楼主:
jems 能否加我qq 我想当面请教

邮箱  chenjinb03@163.com

楼主:
usb转串口 崩溃了 多加了几个接口 运行插上usb

 usb转串口 崩溃了  多加了几个接口    运行插上usb
电脑就从启   谁能帮帮我

楼主:
怎么虚拟com口呢

网友C:
别看我,这活儿我不会

可惜PC里面没有STM32~~~~~~~~

楼主:
这就是stm32的开发板的例子

网友C:
例子是正常的,问题是你要在一个USB口上实现多个COM口

这活儿我不会。

这不是STM32的问题,这是如何通过USB在Windows系统下实现的问题,ST不是做PC软件的。

如果你有方案而不知道如何在STM32下实现,我们可以帮你。谢谢

楼主:
对不起香主 还是打扰一下

 /*Header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0,   /* bDescriptorSubtype: Header Func Desc */
    0x10,   /* bcdCDC: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1,
    /*Call Manag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 Call Management Func Desc */
    0x00,   /* bmCapabilities: D0+D1 */
    0x01,   /* bDataInterface: 1 */
    /*ACM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4,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 Abstract Control Management desc */
    0x02,   /* bmCapabilities */
    /*Union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6,   /* bDescriptorSubtype: Union func desc */
    0x00,   /* bMasterInterface: Communication class interface */
    0x01,   /* bSlaveInterface0: Data Class Interface */

这些描述的信息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谁能够帮忙解释一下
对不起 香主
 您的意思是在开发板上实现usb插上后  会出现两个com口  利用stm32  实现不了吗?
  对不起 我是st代理的技术支持  因为由客户有这个要求
 我的要求 就是
    现有的例程插上usb电脑会多出一个com4口  我想实现插上usb时  电脑会多出两个com口(比如多出com3和com4)
谢谢  希望能给与帮助  或者告诉我可行性

网友C:
关于这个描述符的信息,请查阅usb.org有关CDC的文档

这个文档可以在usb.org的网站上下载:http://www.usb.org/developers/devclass_docs#approved

现在这个USB转COM口的Demo是使用了微软的驱动,Demo中实现了一个COM口。至于是否能够实现多个COM口,这个问题与STM32无关,如果微软的驱动能够支持这样的功能,自然STM32可以实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微软的驱动是否有这样的功能,如果有此功能,我们也不知道如何配合驱动来实现这个功能。

如果谁知道微软的驱动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并且知道如何操作USB设备配合这个功能,但不知道如何使用STM32实现,我可以帮忙解决。

做个比喻,我会开车,但不知道是否有路或哪条路可以到达你的目标,如果你有地图而不会开车,我可以教你开STM32这辆车。

楼主:
我在原有的描述符做了 以下修改

将接口描述符以下的复制一遍,然后修改相应的接口号、端点描述符、配置描述符中的总长度、配置描述符指定的接口数量等等等。

但是改完后 一查usb电脑就从启  只要插着usb电脑就一直从启

网友A:
应该是你什么地方改错了吧

如果描述符长度出错,温都死可能蓝屏的

楼主:
描述符长度 您只的是?

我把我改的全贴出来
  const u8 Virtual_Com_Port_ConfigDescriptor[] =
  {
    /*Configuation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Configu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VIRTUAL_COM_PORT_SIZ_CONFIG_DESC,       /* wTotalLength:no of returned bytes */
    0x00,
    0x04,   /* bNumInterfaces: 2 interface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
    0x80,   /* bmAttributes: self powered */
    0x50,   /* MaxPower 0 mA */
    /*Interface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
    /*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One endpoints used */
    0x02,   /* bInterfaceClass: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lass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 Abstract Control Model */
    0x01,   /* bInterfaceProtocol: Common AT commands */
    0x00,   /* iInterface: */
    /*Header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0,   /* bDescriptorSubtype: Header Func Desc */
    0x10,   /* bcdCDC: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1,
    /*Call Manag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 Call Management Func Desc */
    0x00,   /* bmCapabilities: D0+D1 */
    0x01,   /* bDataInterface: 1 */
    /*ACM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4,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 Abstract Control Management desc */
    0x02,   /* bmCapabilities */
    /*Union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6,   /* bDescriptorSubtype: Union func desc */
    0x00,   /* bMasterInterface: Communication class interface */
    0x01,   /* bSlaveInterface0: Data Class Interface */
   /*Endpoint 2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0x82,   /* bEndpointAddress: (IN2) */
    0x03,   /* bmAttributes: Interrupt */
    VIRTUAL_COM_PORT_INT_SIZE,      /* wMaxPacketSize: */
    0x00,
    0xFF,   /* bInterval: */
    /*Data class interface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Two endpoints used */
    0x0A,   /* bInterfaceClass: CDC */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Endpoint 3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0x03,   /* bEndpointAddress: (OUT3)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wMaxPacketSize: */
    0x00,
    0x00,   /* bInterval: ignore for Bulk transfer */
    /*Endpoint 1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0x81,   /* bEndpointAddress: (IN1)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wMaxPacketSize: */
    0x00,
    0x00,    /* bInterval */
          // /*Interface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
    /*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2,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One endpoints used */
    0x02,   /* bInterfaceClass: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lass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 Abstract Control Model */
    0x01,   /* bInterfaceProtocol: Common AT commands */
    0x00,   /* iInterface: */
    /*Header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0,   /* bDescriptorSubtype: Header Func Desc */
    0x10,   /* bcdCDC: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1,
    /*Call Manag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 Call Management Func Desc */
    0x00,   /* bmCapabilities: D0+D1 */
    0x01,   /* bDataInterface: 1 */
    /*ACM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4,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 Abstract Control Management desc */
    0x02,   /* bmCapabilities */
    /*Union Functional Descriptor*/
    0x05,   /* bFunction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
    0x06,   /* bDescriptorSubtype: Union func desc */
    0x00,   /* bMasterInterface: Communication class interface */
    0x01,   /* bSlaveInterface0: Data Class Interface */
   /*Endpoint 4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0x84,   /* bEndpointAddress: (IN2) */
    0x03,   /* bmAttributes: Interrupt */
    VIRTUAL_COM_PORT_INT_SIZE,      /* wMaxPacketSize: */
    0x00,
    0xFF,   /* bInterval: */
    /*Data class interface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0x03,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Two endpoints used */
    0x0A,   /* bInterfaceClass: CDC */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Endpoint 5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0x05,   /* bEndpointAddress: (OUT3)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wMaxPacketSize: */
    0x00,
    0x00,   /* bInterval: ignore for Bulk transfer */
    /*Endpoint 6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0x86,   /* bEndpointAddress: (IN1)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wMaxPacketSize: */
    0x00,
    0x00    /* bInterval */
   };
楼上还有各位看看  哪里不对

相关定义
  #define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0x01
#define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0x02
#define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0x03
#define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0x04
#define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0x05

#define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64
#define VIRTUAL_COM_PORT_INT_SIZE               8

#define VIRTUAL_COM_PORT_SIZ_DEVICE_DESC        18
#define VIRTUAL_COM_PORT_SIZ_CONFIG_DESC        125//67+37
#define VIRTUAL_COM_PORT_SIZ_STRING_LANGID      4
#define VIRTUAL_COM_PORT_SIZ_STRING_VENDOR      38
#define VIRTUAL_COM_PORT_SIZ_STRING_PRODUCT     50
#define VIRTUAL_COM_PORT_SIZ_STRING_SERIAL      22

#define STANDARD_ENDPOINT_DESC_SIZE             0x09

楼主:
问题没解决 怎么可以沉下去

网友A:
建议先看一下CDC的协议

能否通过这个类实现多个接口?
如果CDC没有现成的驱动可用的话,建议使用HID类,毕竟Windows提供了不少的HID的API
当然,如果都需要自己写驱动了,协议就不成问题了,自己定义都可以

楼主:
hid怎么实现呢

simon21ic  我怎么能和你联系  可以向您请教吗

网友A:
hehe,我没做过在PC上实现多个串口

只是建议而已,建议你先确定实现方法,再动手

可以看一下STM32的HID示例,HID类的好处就是可以设置多个不同的ID,这个很容易区分是哪个串口(比如,HID实现键盘和鼠标在一起的设备,就可以通过不同的ID来判断是键盘的消息还是鼠标的消息)

网友C:
楼主最好先把路探清楚,看看有没有路,路在哪里

有可能你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自己开路。

楼主:
好像这个路真的还没人走过

网友D:
这个路肯定是有人走过的~~~至少我知道有人用网口实现过多

至于USB口的,应该也有吧……

如果你会WDM驱动开发的话,自己写个驱动不难,而且还用不了那么多的端点……
如果你直接用CDC类,一个COM口应该就需要3个端点……

也许你只需要有2个union_functional_descriptor就够了……而共用一个CDC接口?这样在配置描述符中设置3个接口。
这个你需要看看USB的CDC协议。我当初这个USB转串口,也是看CDC协议做出来的。

描述符大概象下面这个样子试试,仅供参考,蓝屏不负责。

//union_functional_descriptor
{
 sizeof(UNION_FUNCTIONAL_DESCRIPTOR),        //Size of this descriptor in bytes
 CS_INTERFACE_DESCRIPTOR,                  //CS_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0x06,                                   //Union functional descriptor SubType
 0x00,                                   //MasterInterface,CDC接口
 0x01                                    //SlaveInterface,数据接口
},

//endpoint1in_descriptor
{                                                                //中断输入端点描述
 sizeof(ENDPOINT_DESCRIPTOR_STRUCT),                             //端点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ENDPOINT_DESCRIPTOR,                                            //端点描述符类型编号
 POINT_1_IN,                                                     //端点号,输入端点1
 ENDPOINT_TYPE_INTERRUPT,                                        //使用的传输类型:中断传输
 SWAP16(0x0010),                                                 //该端点支持的最大包尺寸,16字节
 0x01                                                            //中断扫描时间:设置为1ms
},

//interface_descritor                                             //数据接口描述符
{
 sizeof(INTERFACE_DESCRIPTOR_STRUCT),                             //接口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INTERFACE_DESCRIPTOR,                                            //接口描述符类型编号
 0x01,                                                            //接口编号为1
 0x00,                                                            //该接口描述符的备用编号
 0x02,                                                            //端点数量为2,使用主端点输入和输出
 0x0A,                                                            //所使用的类,Data Interface Class
 0x00,                                                            //使用的子类
 0x00,                                                            //使用的协议,Common AT commands
 0x00                                                             //接口描述符字符串索引
},
//endpoint2in_descriptor
 {                                                                //主端点输入描述
  sizeof(ENDPOINT_DESCRIPTOR_STRUCT),                             //端点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ENDPOINT_DESCRIPTOR,                                            //端点描述符类型编号
  POINT_2_IN,                                                  //端点号,主输入端点
  ENDPOINT_TYPE_BULK,                                             //使用的传输类型:批量传输
  SWAP16(0x0040),                                                 //该端点支持的最大包尺寸,64字节
  0x0A                                                            //中断扫描时间:批量端点无效
 },

 {                                                                //主端点输出描述
  sizeof(ENDPOINT_DESCRIPTOR_STRUCT),                             //端点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ENDPOINT_DESCRIPTOR,                                            //端点描述符类型编号
  POINT_2_OUT,                                                 //端点号,主输出端点
  ENDPOINT_TYPE_BULK,                                             //使用的传输类型:批量传输
  SWAP16(0x0040),                                                 //该端点支持的最大包尺寸,64字节
  0x0A                                                            //中断扫描时间:批量端点无效
 }

//第二个union_functional_descriptor
//union_functional_descriptor
{
 sizeof(UNION_FUNCTIONAL_DESCRIPTOR),        //Size of this descriptor in bytes
 CS_INTERFACE_DESCRIPTOR,                  //CS_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0x06,                                   //Union functional descriptor SubType
 0x00,                                   //MasterInterface,CDC接口
 0x02                                    //SlaveInterface,数据接口
},

//endpoint1in_descriptor
{                                                                //中断输入端点描述
 sizeof(ENDPOINT_DESCRIPTOR_STRUCT),                             //端点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ENDPOINT_DESCRIPTOR,                                            //端点描述符类型编号
 POINT_3_IN,                                                     //端点号,输入端点1
 ENDPOINT_TYPE_INTERRUPT,                                        //使用的传输类型:中断传输
 SWAP16(0x0010),                                                 //该端点支持的最大包尺寸,16字节
 0x01                                                            //中断扫描时间:设置为1ms
},

//interface_descritor                                             //数据接口描述符
{
 sizeof(INTERFACE_DESCRIPTOR_STRUCT),                             //接口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INTERFACE_DESCRIPTOR,                                            //接口描述符类型编号
 0x02,                                                            //接口编号为2
 0x00,                                                            //该接口描述符的备用编号
 0x02,                                                            //端点数量为2,使用主端点输入和输出
 0x0A,                                                            //所使用的类,Data Interface Class
 0x00,                                                            //使用的子类
 0x00,                                                            //使用的协议,Common AT commands
 0x00                                                             //接口描述符字符串索引
},
//endpoint2in_descriptor
 {                                                                //主端点输入描述
  sizeof(ENDPOINT_DESCRIPTOR_STRUCT),                             //端点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ENDPOINT_DESCRIPTOR,                                            //端点描述符类型编号
  POINT_4_IN,                                                  //端点号,主输入端点
  ENDPOINT_TYPE_BULK,                                             //使用的传输类型:批量传输
  SWAP16(0x0040),                                                 //该端点支持的最大包尺寸,64字节
  0x0A                                                            //中断扫描时间:批量端点无效
 },

 {                                                                //主端点输出描述
  sizeof(ENDPOINT_DESCRIPTOR_STRUCT),                             //端点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ENDPOINT_DESCRIPTOR,                                            //端点描述符类型编号
  POINT_4_OUT,                                                 //端点号,主输出端点
  ENDPOINT_TYPE_BULK,                                             //使用的传输类型:批量传输
  SWAP16(0x0040),                                                 //该端点支持的最大包尺寸,64字节
  0x0A                                                            //中断扫描时间:批量端点无效
 }

楼主:
说句实话 您给的程序我都不知道怎么移到stm32上

union_functional_descriptor
和配置描述符 有什么关系?

网友A:
还是建议先看看CDC协议吧

CDC的描述符,还有如下:
Header Functional Descriptor
Call Manag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ACM Functional Descriptor
Union Functional Descriptor

这个如果没有现成的实现代码的话,又不愿意看协议的话,估计是做不出来了

网友B:
To: dkill

我把NXP的一个例子代码发上来,仅供参考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7202916939.rar

网友B:
虚拟成两个串口,都可以用

(在PC端的设备管理里可以看到)

网友A:
看了一下

这个不需要驱动的吗?
并不是使用CDC类或者HID类,应该需要一个驱动的吧

网友B:
驱动有呀

我在10楼已经上传了

网友A:
哦,原来是10楼的后续啊

其实如果完全自己实现驱动的话,描述符的定义到不会太重要,怎么定义都可以
我的意思是如果使用CDC或者HID类,是否实现起来会简单一些,因为有一些API可以条用

楼主:
对呀 能不能使用cdc 就可以实现的

我把cdc实现一个的驱动发上来   请楼上各位 分析一下
  同时谢谢jeams的支持
; STMicroelectronics Comunication Device Class driver instalation file
; (C)2006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Class=Ports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Provider=%STM%
LayoutFile=layout.inf
DriverVer=10/02/06

[Manufacturer]
%STM%=DeviceList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12

[SourceDisksFiles]

[SourceDisksNames]

[DeviceList]
%DESCRIPTION%=STMUSB, USBVID_0483&PID_5740

;------------------------------------------------------------------------------
;  Windows 2000/XP Sections
;------------------------------------------------------------------------------

[STMUSB.nt]
include=mdmcpq.inf
CopyFiles=DriverCopyFiles
AddReg=STMUSB.nt.AddReg

[DriverCopyFiles]
usbser.sys,,,0x20

[STMUSB.nt.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usbser.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STMUSB.nt.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

[STMUSB.nt.HW]
include=mdmcpq.inf

[DriverService]
DisplayName=%DESCRIPTION%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usbser.sys

;------------------------------------------------------------------------------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STM="STMicroelectronics"
DESCRIPTION="STM32 Virtual COM Port"

网友A:
这个只是一个说明性的文件而已

Linux下甚至不需要这类文件
正真的CDC驱动应该是usbser.sys吧

网友B:
usbser.sys是windows自带的驱动

虽然使用简单方便,但好像有局限性
没有参考代码,不知道能否支持一个USB设备多个串口

楼主:
参考代码指的是?

10楼的驱动   安装不上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崩溃了

我用了33楼给的程序  改了一下  设备出现了两个com提示  但是驱动安装不上

后来我又下载了stm32的usb转串口的例程  但是奇怪的是 还是出现两个不能是别的com  也就是说stm32的例程  不能运行了(本来这个程序是转一个串口的可以使用)

网友C:
不同功能的设备需要不同的PID和VID来区分

出现一个COM的设备与出现两个COM的设备是两种不同的设备。

网友D:
修改PID、VID或者版本号。或者先卸载原来的驱动再重插

加载驱动是靠PID、VID和版本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