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货期

楼主(2008-07-01):
原来用luminary的准备改成st的选stm32f101r8t6找一个代理商问了,说一千片左右要6到8周的供货期,问他们有没有其他的型号但是货期比较短的推荐一下,代理商说stm32货期都差不多,stm32的货期要这么长吗?找周立功问推荐了一种型号一千片左右的货期时间很短(和现货差不多),抛开价格的问题,货期这么长怎么敢选啊?

网友A:
6-8周的供货期确实太长了,不知以后会好点么?

网友B:
F101R8T6?应该没有那么长的货期哟?

不过按正常产品过程,要经过试样---小批量----中批量---大批量....这些过程,一般也要三个月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6-8周的供货期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你在试样后或者小批量时,就可以决定是否要订货了.
而一两百片的货存,一般代理都会有现货的.

网友C:
stm32f101r8t6貨期應該4周就可以了

stm32f101r8t6貨期應該4周就可以了

网友D:
现在STM32的交期不错

如楼上讲的,一般不要搞个什么太大的数量,4周基本都能追到。

网友E:
ST代理都不愿备货.因为他们没把握

网友F:
电子产品的设计、验证和测试周期一般都很长,尤其是大批

电子产品的设计、验证和测试周期一般都很长,尤其是大批量的产品;这样对于终端产品的厂商来说,会有充足的时间订货备货,在小批量试生产阶段的少量需求,代理商一般都能满足。

对于终端产品厂商,不可能从立项到量产只需6~8周的时间,所以只要做好计划,这个时间并不长。

一般要求较短的交货周期的厂商,基本都是自己计划不周或希望转嫁风险给代理商。

我曾碰到一个大客户,他们计划生产一种产品,在计划投产的两年之前就开始与我们接触,了解我们能不能满足他们的用量,这也是他们选择供应商的首要条件。因为他们的计划做得好,交货周期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网友G:
这个解释牵强的很

因为我们经常碰到客户突然要货的情况
就是说除非我们自己要有备货,但哪个老板愿意把资金变成死的呢?
所以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缩短供货周期,但是如果缩短了,会让客户多了个选择的理由

网友F:
非常同意这句话:哪个老板愿意把资金变成死的呢?

谁都不愿意过多占用资金,只好踢皮球了;每个人都应该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也应该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要使用双重标准。

网友H:
有货

STM32F1O1C6T6
STM32F103C6T6
STM32F101R6T6
STM32F101C8T6
STR710FZ2T6
STR712FR2T6

全是是5K以上的现货,来者不拒!
www.mxchip.com

网友I(2008-09-01):
我们备现货!

我们有备现货!

网友J:
没现货就不要做代理

这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没实力就不要代理。我们做霍尼韦尔的代理,每年不压个1000万的货,根本搞不下来代理权。想挣钱就要舍得

网友J:
1K也就是4-5万元

我们公司一个月房租就20万了 哈哈

网友K:
呵呵,现在老板,1千块都想抓自己手里。

不过代理代理,就是帮原厂备货搞物流的。
要不凭啥赚那几个点。
还可以大进小出,赚差价。

网友L:
谁有STM32F103ZET6现货

谁有STM32F103ZET6现货

网友M:
如果赚差价,那代理也太好做了

ST的代理肯定有年最低额度的,到不了,代理权就会被T的

如果代理都玩空手套白狼,那原厂不哭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