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IAR建立工程不成功,请大家帮助。

楼主(2008-07-02):
用IAR自己建立一STM32工程,编译提示找不到*.h文件。

自己觉得可能是c/c++ compiler下Proprocess处设置的原因,目前是参考万利的设置:
$PROJ_DIR$..
$PROJ_DIR$....Libraryinc

不成功,烦请高手指点下。

工程在此: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712146431.rar

网友A:
如何使用STM32的软件库在IAR的EWARM(4.42A)下进行应用开发

网友B:
看了下提示的错误,头文件路径问题

options ->c/c++compiler->preprocessor->additional includer directories  下面设置include文件路径
$PROJ_DIR$
$PROJ_DIR$....Framework
$PROJ_DIR$....common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

楼主:
谢谢3楼

谢谢三楼!

大侠请明示~~~~~~~~~
还是没有搞定。

2楼的版主,我就是按你说的那个文档来做的,但是改了下组织方法。
附件中的程序代码是万利的那个ST-Link2自带的那个LED程序,程序内容我没有改动的。

楼主:
我也知道options ->c/c++compiler->preprocessor处设置的原因

大侠们请看看按照我的那个工程,应该怎么设置。谢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见这里:

相关链接:http://blog.**/id001/130572/message.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