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教斑竹:STM32中WAVE及IMAGE两个DFU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8-07-02):
在STM32的DEMO程序中,OSD图片和声音文件的数据是以DFU方式烧录到外部SPI FLASH中的,DFU文件是从BIN或HEX等文件转换而来的,不过图片及声音怎么转换成BIN或HEX文件我一直没找到这样的工具.
 一般的OSD图片转换工具都是把图片转换成.C的文件,里面是数组形式的数据.怎么把这些只包括数组的.C文件所代表的图片数据转换成BIN乃至DFU呢?而每个图片的起始地址,长度等等数据有如何得到呢?
  WAVE文件是不是可以直接改名为.HEX的文件用来烧录到SPI FLASH中?因为我用UE看WAVE文件本来就是包含HEX的数据文件.
  请斑竹及各位大虾赐教!指点迷津或提供工具,不胜感激!

网友A:
BMP图片可以直接改后缀

BMP图片可以直接改后缀,BMP图片本身就是16进制格式的,无须转换改后缀即可,这个以在我的板上实验过了,只是声音文件暂时不清楚什么格式

网友B:
直接把扩展名改成bin就可以了。数据不会变

烧进去后,需要你自己来处理这些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