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2c连接注意事项,太需要注意了!

楼主(2008-07-03):
我在连接I2C的时候,把EK的两个板子的I2C都烧坏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上拉电阻接了,VDD也接了。
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第一次把I2C1的SCL脚烧了,
第二次把I2C2的SDA脚烧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谁能告诉我该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注意电压匹配

如果你现在说的事情与另一个帖子是一回事(非常奇怪的I2C地址问题,召唤达人!),问题就很简单了:你的I2C设备的供电电压达到8~29V,它管脚输出的电压也会有这么高,而STM32的I/O管脚最高可承受5.5V电压。在这种配置情况下,STM32的管脚步被烧掉才怪了。

楼主:
香水,电压匹配

刚才量了,设备上电后,SDA和SCL的输出电压是5.6V。

请问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但是我的芯片它需要的供电电压就是那么高啊。

那是不是说这种情况下STM32的I2C就不适应来控制芯片了呢?

如果依然用STM32的话,有什么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加一个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
香水,能不能给我贴张电压转换电路的图

非常感谢啊,这几天一直在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A:
我没有电压转换电路

我这里也不负责支持这部分电路。

网友B:
请问用的是什么电源啊?

5.6V不应该会烧掉吧,会不会是地线问题?用的是什么电源?

网友C:
5.6V估计已经是内部箝位二极管起作用了,所以只能到5.6V

而实际上,楼主加的电压可能不止5.6V。

按理说,I2C是开漏或者开集电极输出的,不会有输出高电平。所以要看你的上拉电阻接在几V电压上。

然后你再看看你的设备,I2C管脚的输入低电平电压值的最大值,如果低于5V,那么直接将上拉电阻上拉到5V即可。

如果不是的话,那只能考虑电平转换了。你可以去网上找找I2C电平转换的电路或者器件,有现成的。

网友D:
看看这个图片

网友E:
没错,现在也是用LS那个电路

还可以当隔离,目前在用,没发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