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烧写的问题为什么和BOOT引脚设置有关?q

楼主(2008-07-03):
今天遇到FLASH烧写问题 JTAG时烧写的代码没有写入FLASH中
 按照香水和 vigia 的指点 JTAG时BOOT指向RAM  再上电启动在指向FLASH就ok了,可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开了DMA TIM ADC SPI  可是我一个同事也全开了这堆东西却没有遇到我烧写的问题啊?

为什么我BOOT指向RAM烧写就正常了呢?

网友A:
你还是没有好好地看我的帖子

请看:香水救命啊,Jlink和ST Link都遇到的下载问题,尤其是13楼以后的讨论。在17楼里引用的另一个帖子中作了详细的说明。

你的同事全开了这堆东西却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但不表示问题不存在,也可能他在下载烧写时这些设备没有处于运行状态。

BOOT指向RAM进行烧写就是保证你那些设备没有启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