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能直接接5v ttl电平的spi设备吗?

楼主(2008-07-04):
比如spi接口的LCD

网友A:
STM32可以,关键是另一边的LCD可以不可以直接接3.3V的STM32

楼主:
LCD控制芯片为ST7920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要看LCD控制芯片的手册

网友B:
ttl的就可以,ttl的高电平才2伏多就可以

网友C:
可以

我现在的LCD是5v电源,信号线是直接使用STM的信号线
一般LCD的信号线的最低高电平是MIN=2.4v
如果还不行就使用上拉5V就可以

网友C:
很多的LCD的电气图都是跟以下的查不多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