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 I2C编程

楼主(2008-07-05):
在编写I2C程序中,单步运行时正常,但是连续运行时就不能发送数据了,示波器显示SCL,SDA为低电平。程序是用例程修改的。

网友A(2010-09-18):
这个问题 你可以搜搜 是stm32的bug不是你的问题! 一般都是模拟了
顺便提一句
i2c1 与fsmc是冲突的
这次我吃了这个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