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11坏掉了?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07):
PB11设置为输出的,该IO口上的电容可能会高到105
如果不接负载,那么能够输出波形,但很容易受到其他信号的干扰,会有<2ns的脉冲;如果接负载,信号都没有
还好离PB10近,把这2个连在一起,实现同样功能后,问题解决。

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IO口输出能力减弱(原来是好的)?
还是这个用法不对?

这个问题是在我做的JTAG调试器上出现的
PB11是控制芯片STM32F103C8上的IO口,/RST是目标芯片的复位口
PB11        68Ohm     /RST      100K
----------/////----------/////-----VDD
      |                 |
     ---                |
4148 /                ---
     ---           105 ---
      |                 |
      |                 |
     GND               GND

网友A:
请注意STM32的复位引脚是双向的

STM32F103xx数据手册(英文第7版)中的表4,清楚地表明NRST的属性是I/O,在STM32F10xxx技术参考手册(英文第4版)的第6.1.2节中有内部复位电路图(如下),图中表明在复位期间NRST被芯片内部拉低20us,这可能是造成你的I/O管脚损坏的原因。

网友B:
但是楼主接了680欧的电阻,应该不会使IO损坏。

并且,通常的芯片IO口,即使对电源或者GND短路,也是不会损坏的,因为内部有过流保护功能。

估计是楼主的负载过重了。

楼主:
LS:是68欧姆(Ohm)

谢谢2楼,也就是说不能输出高电平,而是应该释放该P11,这样就不会有冲突了

网友A:
可以使用开漏输出外加上拉

开漏输出相当于线与,只要有一端为低,信号线为低;两端都为高,信号线为高。

楼主:
to LS:我使用IPU输入

外面就不用上拉电阻了,应该也可以吧
如果目标芯片的/RST脚拉低的话,驱动能力应该大于把STM32的内部上拉电阻吧
诶,硬件已经做好了,没法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