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的DAC的最快更新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8-07-08):
请问:STM32的DAC的最快更新频率是多少?
怎么没有在手册上找到呢?

网友A:
软件更新很快,但受限于电路响应速度

目前没有具体的参数,但测试结果显示大约在100kHz左右;如果相邻更新输出参数变化的绝对值较小,则响应速度会优于这个数值。

网友B(2012-11-29):
2# 香水城 ADC都能做到2MSPS,dac 100k?鬼才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