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STM32型号:作一个CAN节点,十几个按键+十几个LDE驱动

楼主(2008-07-08):
如题,最便宜的型号是那款?市场上可以买到吗?ST有CAN的开发资料吗?谢谢!

网友A:
最便宜的型号不一定适合你用

可以考虑 STM32F103R6T6 = 32K Flash, 10K RAM,64脚
 或 STM32F103R8T6 = 64K Flash, 10K RAM,64脚

楼主:
谢谢香版

哦,为什么呢,我以为您会推荐T6或C6的

网友A:
要看你需要多少管脚

你没有说具体的按键数和LED数目,我按照平均16个按键需要16个I/O,16个LED需要16个I/O计算,再考虑还有其他功能和扩充的需要,总共需要30~40个I/O脚,所以我推荐64脚的封装;如果你认为48脚的封装够用,也没有问题,但36脚封装的恐怕就不够用了。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滴

那请问ST有Demo程序可以下载吗?这个系列有在汽车上量产过吗?主要担心可靠性

网友B:
随便

哪一款加两个hd7279就可以啦。
不是很简单嘛?
不一定做用这么多I/O口的吧?

(路过)

网友A:
如果成本上允许,加什么都可以

只要用ST的MCU,哈哈~~~~

网友B:
也是啊!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数码管,还是发光管。
如果是发光管有一个7279就差不多了。

楼主:
成本啊

通常老板是那个拿着大刀来你这里砍成本的那个人

楼主:
目标:量产时 MCU+CAN控制器+CAN收发器<25

5555~偶还有活路吗?

网友A:
MCU+CAN控制器+CAN收发器<$25,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