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library测试过没有啊?

楼主(2008-07-08):
今天遇到一问题,在USART中使用库提供的flag清除函数,是清除不了的,搞得中断老跳不出,弄了好久.如下: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IDLE); 清除不了USART_FLAG_IDL
    Rxtmp=USART1->SR; //先读SR,然后读DR才能清除
    Rxtmp=USART1->D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IDLE);
  ...
 }

"This bit is set by hardware when an Idle Line is detected. An interrupt is generated if the IDLEIE=1
in the USART_CR1 register. It is cleared by a software sequence (an read to the USART_SR register followed by a read to the USART_DR register).
0: No Idle Line is detected
1: Idle Line is detected"

在USART中有关的flag几乎都是这样的,USART_GetITStatus()函数毫无用处,反而产生误导.

网友A:
谢谢楼主,这应该是个BUG

我们查一下。

网友B:
stm32f的库很臃肿,有条件还是自己写代码

网友C:
stm32f的库

  stm32f的库很符合ZLG宣传的编程方式:用库可以加快开发的进度

网友D:
先用库学习,会了之后再以库+寄存器的方式用到实际项目

楼主:
re

用库做初始化还是很好的

网友E:
用库刚开始可以。后来发现很多问题。

有时间的话,还是看手册,自己写寄存器。

网友F:
库是有好处的,但库写得太大就没意思了!

看完STM32的库后,我连动都不想动了!直接开始改它的头文件,STM32的库写得太过复杂了!  那一堆函数比寄存器本身还多!真是要命!

网友G:
你不用他的库自己写驱动试一试

网友F:
很不好意思!我还真一次它的库都没有用!

9楼的不用那样吧! 各个人的编程思想和习惯是不同的!

网友H:
re

不管怎么说..从总体效果来看
ST写的库肯定是比楼上写的要好..

网友I:
RXNE标志和IDLE操作不一样

RXNE:
当RDR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被转移到USART_DR寄存器中,该位被硬件置位。如果
USART_CR1寄存器中的RXNEIE为1,中断产生。对USART_DR的读操作可以将改位清零。

IDLE:
当检测到空闲总线时,该位被硬件置位。如果USART_CR1中的IDLEIE为1,产生中断。由软件序列清除该位(先读USART_SR,然后读USART_DR)

我只是使用RXNE,超时处理自己判断,不用IDLE标志,串口不需要那么计较时间吧

网友I:
TXE和TC的操作区别同RXNE和IDLE,也需要注意

网友J:
我也遇到过bug?

我好像也遇到过bug,在I2C编程中,地址位是10bit时和7bit时,用示波器看都是10bit的,库是v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