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香水城,向你求一个STM32F103T6与PC机连接的ISP电路图,谢谢!

楼主(2008-07-08):
(无正文)

楼主:
我找不到,只好向你求助

网友A:
任何一个RS232电平转换电路都可以

如使用ST3232,只需连接USART1_RX(PA10)和USART1_TX(PA9)管脚。

楼主(2010-03-08):
再次请教香水城
ST的ISP哪个电平转换芯片232,是用3.3V供电,还是用5.0V供电的啊 !!  谢谢

网友A:
晕,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拖了一年半还没有解决?

网友A:
用3.3V供电或用5.0V供电的都可以。

网友B:
你芯片是3.3V的,就直接用3.3V咯,少用一个电源模块

网友C:
STM32是5V Tolerence的,3.3和5V输入都没问题
但STM32输出是3。3V的,要注意TXD的信号的电平
如果用232芯片,用MAX3232吧,这个是3.3V和5V兼容的片子。

网友D:
这么长时间……

网友E:
也可以通过USB与PC机通信,要复杂些

楼主:
香水城
请问,STM32F101T4 36脚封装的第7脚PA0-WKUP,除了做通用IO口外,还可以是WKUP,
WKUP,我的理解就是wake up (唤醒)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请问这个脚,如果不用,该如何连接,  谢谢!!!

网友A:
如果不用这个脚,可以配置为推挽输出并输出为'0',外部把这个引脚接地。

楼主:
WKUP
我把他理解成为wake up (唤醒)  ,对不对!!!

网友A:
不完全对!

只有软件配置之后才有唤醒功能。

楼主:
明白了,谢谢,香水城

网友F:
晕,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拖了一年半还没有解决?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一年半的时间,是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去了,:l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