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DMA来接收串口数据?

楼主(2008-07-08):
若串口DMA接收的字节数据个数配置成8,并开数据全部完成DMA中断;而发送一端发送7个数据之后就不再发送数据了。

那我如何能知道串口已接收到了7个数据??

网友A:
函数DMA_GetCurrDataCounte()

楼主:
~~~~~~~~~

DMA接收数据只采用查询用此函数还可以。

但同时开了DMA中断的~~~~~~~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接收完整个数据包之后才对该包进行处理,是吧?

函数DMA_GetCurrDataCounte()只得到当前收到了多少个数据,而不知道接收数据完成没有的

STM32要是有串口接收超时功能就好了。
问:如何利用STM32的资源自己做个类似超时的功能?加上DMA作为类似的接收FIFO.

网友A:
请看STM32固件库手册

函数DMA_GetCurrDataCounte()返回当前DMA通道x剩余的待传输数据数目。

即使是得到当前收到了多少个数据,也可以知道接收数据是否完成;比如设置DMA接收10个字节,当前已经收到8个字节,因此知道还有10-8=2个字节没有收到。

网友B:
STM32需要改进啊

对于串口通讯接收长度不固定的情况(例如实现modbus协议),很有必要加入超时标志,否则在串口上应用DMA总有点不到位的感觉

当然我们可以有其它措施补救
建议3楼:
1、第一次接收到串口数据,使能timer,计时到作为接收超时中断。
2、打开串口接受中断,在中断中重置timer计数值。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就讨论过,我们也向设计人员反映了这个意见

网友B:
谢谢香版主

我看了两个帖子的讨论
利用idle帧判断实现一帧结束判断在mobus协议中不适用,因为modbus规定大于3.5帧空闲为帧结束。
香版主的另一个建议应该是目前最合适的:
“这个方法是使用UART接收信号去复位一个定时器的计数器,如果UART的RX线上长时间没有电平变化,定时器的计数器将连续计数,最终达到设置在输出比较寄存器中的超时数值并触发中断,从而达到超时检测的目的。

该方法占用一个I/O口和一个定时器,好在STM32的资源很丰富,哈哈”

网友C:
请问LS的,为什么要占用一个I/O口?。。。

是不是用了定时器那个IO口就不能再用来?

网友A:
回8楼:使用UART接收信号去复位一个定时器的计数器要占用一

这是因为没有内部信号连接可以通过UART接收信号去复位定时器的计数器。

网友C:
谢香版。。。

是这样的啊,还没详细看STM32的UART,以前用51做ModBus通信时是在UART每接收完一个字节的中断程序中复位TimeOut标志。。。

网友B:
回8楼

或者另开串口接收中断,在中断中仅处理复位定时器功能
这样就不占用i/o

网友D:
我是这样做的

接收缓冲区设置m,比最大帧长要长一些。每Tick(一般1mS)检查一次DMA传输字节数目。如果传输树木不为0(有数据接收,帧传输开始了)而且连续两次Tick检测到的数目相同(传输停止)则累加一次软件计时器,否则清理之。计数器累加大于n认为超时。

楼主:
谢谢12楼

你的方法不错,可行。